大家的马达怎么保养?

楼主(2013-08-12):
气温是在太高了40度了,电池降到3.85伏放进冰箱了。
想把马达保养一下,灰呀等用抹布一下,马达的其他地方大家是如何保养的呢?

网友A:
拆了,然后保养轴承,然后把磁极旁边的脏东西弄掉

网友:
最好用风枪吹一下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然后保养轴承,然后把磁极旁边的脏东西弄掉

请教轴承的保养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轴承的保养是怎么做的?

要么换轴承,要么就把轴承拿出来,拿WD40洗干净(我是把WD40喷到塑料袋里泡轴承,然后摇晃袋子以起到清洗作用)。然后擦干涂上新的蝎子或者无名氏轴承润滑油再装回去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B:
1.拆开,去掉磁极的脏东西。
2.检测轴承是否沙沙响,是否堵转。有问题就换掉轴承,没问题就上油保养,装回去。
3.转一下看看线圈是否正常,线圈烧了我基本都是扔掉,绕起来麻烦,而且线圈烧了这个电机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找套套好,免得进铁屑到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拆开,去掉磁极的脏东西。
2.检测轴承是否沙沙响,是否堵转。有问题就换掉轴承,没问题就上油保养,装回 ...

出期收你的坏电机如果有,你可以直接发给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轴承,要么就把轴承拿出来,拿WD40洗干净(我是把WD40喷到塑料袋里泡轴承,然后摇晃袋子以起到清洗 ...

你用航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航材!

WD40什么时候成航材了。航材我都不舍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