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s 2200mha 11.7v的控电如何用万用表测单块电压。

楼主(2013-08-12):
买了个d10,配了一块标题的的那种电池还有一个三个灯的那种简易充电器。那块电池是这种头
请问用万用表怎么搭接可以测试里面三个电芯的电压。

网友:
平衡端夹住  平衡端上是三负一正  只有一个正极  然后你应该懂怎么测了

网友A:
一个正极,3个负极,一共4个洞。。相邻的两个测量就行了。比如*@#¥这四个空,你先测*@就是第一个的电压,@#就是第二个的,#$是第三个的电压~不知道这个你能听懂不。。

网友:
从平衡充头测喽,每两个接头之间是一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正极,3个负极,一共4个洞。。相邻的两个测量就行了。比如*@#¥这四个空,你先测*@就是第一个的电压,@ ...

人民币变美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民币变美元了

囧~~~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哈哈输入法导致的

楼主:
我的这块电池有点怪。用各位的方法测的数值分别是:4.2--8.5--12.2。我是用计算器分别递减后得出的结论的。12.2-8.5;8.5-4.2还有第一组4.2。

楼主:
搞错了方法。要相邻的两个脚。不是一个分别对三个。谢谢各位。顺便问问放电到几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