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飞狗KO了~~

楼主(2013-08-12):
电机。。。

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姿态模式

感觉突然升高。。。然后往回拉 。。。然后发神经

网友:
炸了?看不见视频

网友:
估计 遇上干扰了

网友:
所有的模友怕的就是这个

网友:
估计上次炸了没做校准。换场也没校准GPS

好吧,看了视频后是炸了不是疯了

网友A:
突然升高,有可能是进入失控保护;至于后继的炸机可能和加装飞狗云台有关。

网友:
怎么突然好像没有动力似的往下掉~~

网友B:
感度高了吧。

网友:
上天飞的东西,总会掉下来……钱用足了,掉下来的机会会小些

网友:
现象比较诡异,出状况后,电池盖都是打开的,但是能看到机臂LED灯,说明没有断电,如果是全套的精灵建议建议楼主发回DJI做检测,与云台没有关系,如果是自己DIY的,就需要检测电调,电机,飞控,其中之一出现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我貌似看到了电池仓盖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度高了吧。

好恐怖,不会是高的原因,我的比这飞的高多了都很稳,不知道LZ有没有做好校准

网友C:
这个究竟是啥原因?焦急等待结果说明……我好喜欢满舵高速飞,不知道这样飞对机器有无啥影响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究竟是啥原因?焦急等待结果说明……我好喜欢满舵高速飞,不知道这样飞对机器有无啥影响咧⊙▽⊙

满舵高速飞,瞬间放电很大,电压掉得很快!!恢复温柔以后会回一小点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满舵高速飞,瞬间放电很大,电压掉得很快!!恢复温柔以后会回一小点点电

(⊙o⊙)哦,原来是这样!受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升高,有可能是进入失控保护;至于后继的炸机可能和加装飞狗云台有关。

不像失控保护,失控保护要悬停几秒才爬升的!!突然爬升确实蛮诡异的,但最后颠覆的时候有点像射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