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焊接飞机接头都用什么烙铁

楼主(2013-08-12):
听说白光不错,求推荐,最好有连接,谢谢

网友A:
白光焊台不后悔我就在用

网友B:
正品白光?

网友C:
山寨白光就很强大了,多备两支陶瓷加热棒和烙铁头.

网友D:
一定要马蹄形大刀头,高热容。小的细的刀头焊不动,热量补充不快。补上的热量还没接头散去的多

网友E:
弄个焊台还能防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