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mah?

楼主(2013-08-12):
請教老手,有什麼簡单电顯一插就可看到
电池
有多少mah呢?

网友A:
没有,容量只有充电或放电过程才能计算出来。

网友B:
决定是否可以飞行的电池参数不就是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决定是否可以飞行的电池参数不就是电压吗?
但能飞多久却要取决于电池有多少能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