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指,捏乃指,你会选择哪个?还是两个都要呢?

楼主(2013-08-12):
看好多大师的手法都是单指,特别是动作精准的貌似都用单指。比如油王的单指坐着,蹲着,斜眼看着也能飞!
而我一直用捏乃指的,飞的时候一定要挂带,也一定要把
遥控器
顶在油肚上,否则像是不会飞的呆掉。
刚才打开
模拟器
突发奇想,试了试单指。
靠!好像平时玩的几个动作变的比较准确了!!!比如钟摆和侧摆明显简单了些。
。。。。。我是不是该好好练习下呢?
或者两样都要?
将来背着双手也能飞。。。

网友A:
我是单指

网友B:
汗~~~~两只手各用一种。。

网友C:
用单指的嫖过

网友D:
双指不爽!

网友E:
我用双指,从来不用挂带:)

网友F:
动作不多。单指双指都在用

网友G:
参考kyle dahl手法

网友H:
捏奶手幅度太大,画圈比较舒服,还有方位感好点,其他感觉单指好

楼主:
从回复看用单指的多是大虾,看来练到一定程度什么指都能用!

网友I:
大拇指单指,捏奶头的不会。。。

网友J:
哈哈!我是左手油门!油门单指,另一个捏奶头指!

网友K:
一直单指一只捏奶指。。。

网友L:
我真的要學捏奶

网友M:
摸奶指的飘过

网友N:
双指,感觉控制起来更舒服些!

网友O:
有个头象用脚趾头控制遥控器,谁试一试?

网友P:
双指稳,单指快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是左手油门!油门单指,另一个捏奶头指!
我和你一样的手法,左手单指控制螺距快速暴力,右手双指动作精确。

网友R:
一指禅,累,但是范围大而且干扰少,不用吊带。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指禅,累,但是范围大而且干扰少,不用吊带。

确实,双指干扰的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和你一样的手法,左手单指控制螺距快速暴力,右手双指动作精确。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和你一样的手法,左手单指控制螺距快速暴力,右手双指动作精确。

我感觉螺距控制要求更加精确一点,循环螺距要求灵活,所以我跟你正相反

网友:
美手 左双右单的飘过

网友:
当然是10指抓奶更爽拉

网友:
alan用的是捏指,油王用的是单指。我觉得手掌大手指长用单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