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在悬停的时候有轻微晃动,

楼主(2013-08-12):
新装机,在悬停的时候会有轻微的晃动,频率是几秒一次,请教大神们,要调节哪个感度?

网友A:
最好上视频看看,一般有风都会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视频看看,一般有风都会晃动
非常感谢,等我再飞的时候录个视频,

网友B(2014-03-01):
没下文了?我也这样呢

网友C:
感度调低点。风较大会影响气压感应器。也会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