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opto版本的电调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时,是不是接收机需要额外供电?

楼主(2013-08-12):
opto不带供电的话,接收机是不是就不能工作了,怎么给接收机供电呢?

网友:
那是必须的!

网友A:
临时的话,拿个1S电池即可

网友B:
外接BEC供電即可。

网友C:
最简单就是接一个有bec的电调到供电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BEC供電即可。

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就是接一个有bec的电调到供电接口

是指把有BEC的电调线接到接收机的任意一个口上,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把有BEC的电调线接到接收机的任意一个口上,给接收机供电?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的话,拿个1S电池即可

今天试了一下,这个方法最方便,我用的是2s的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