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升级到3,16分享,飘起来了,GPS不悬停,求解决!!谢谢!救命呀!!

楼主(2013-08-12):
我是精灵,升级完后,觉得不爽得很呀,完全飘起来了,而且动一下转向,跟着就飘走了,GPS也不稳了,不悬停,怎么办??
升空的时候,还重心向前倾,好几次差点没有飞起来,桨打地上了,幸亏有保护器。
飞起来后,前后,横滚,还行,但是转向,就跑了飘着走了,不像以前原地转圈,晕了,想喝了酒一样!
GPS,不悬停,不定高,老往下掉,垂直感度已经调到了150,还是掉!
求各位大师,及DJI工程师,给个指导方案,怎么解决?????

网友:
有点类是的问题  正晕中

网友:
连电脑有没有提示错误信息?你校准指南针试试,感觉是指南针受干扰,gps姿态被自动切成普通姿态了,当然不定高定点

网友:
我的精灵原地快速转也会漂~慢慢转不会,会不会是风的原因啊,GPS不会定得那么精确吧,没有正负偏差的吗?我一直以为是风或者其他原因,GPS下,不操作的时候还很稳的,不影响使用呵呵呵。。。我有时起飞油门不够就会前倾,我这时会往后拉杆平衡一下,不过如果快速脱离地面就不会前倾。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正求解。

网友:
3.16固件  要把原来的参数记下来 然后重新设定

网友:
纠结了,到底是升级还是不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校准

谢谢,已经校准,什么都做了!技术给了方案!

网友B:
解决了告诉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告诉一声。

暂时是将版本又恢复到3,14,还没有彻底试飞!刚刚在楼顶试了下,感觉要平稳点,但是垂直起飞,需要加完油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还是不升级的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暂时是将版本又恢复到3,14,还没有彻底试飞!刚刚在楼顶试了下,感觉要平稳点,但是垂直起飞,需要加完油门 ...

原来自己不会遥控器校准,低级错误!!!校准了,一切正常了!!

网友:
试试校准一下NAZA的传感器
冷机刚通电的时候进行高级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自己不会遥控器校准,低级错误!!!校准了,一切正常了!!

其实我发现很多问题泡泡老师已经给到答案了,只要多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多数问题都能搞定~楼主记得每天看几遍泡泡老师的教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发现很多问题泡泡老师已经给到答案了,只要多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多数问题都能搞定~楼主记得每天看几 ...

好的!

网友:
谁有跑跑老师的教学视频,给个链接,谢了!

网友:
樓主請參考我發的文是不是跟我一樣的狀況發生呢?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2014-11-18):
我的遥控好像校过了,感觉还是有点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