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玩具船再试航

楼主(2013-08-13):
上周末露营,顺便带上改装玩具船,这次把原来432的浆换成435的浆,5000MAH,3S的电池抵着船尾安装(原来电池安装离船尾大概有5CM),试试把重心往船尾调整会如何,换过浆调过重心后(其他没改动),起滑比较容易了,大油门几秒就正常起滑了,估计还是435的推力要强劲的原因,因为我的船自重比较大,原来的432有点吃力,造成不易起滑现象。重心往船尾移了,不知道有它功劳没,知道的高手说说。另外帮忙看看这船有多少速度,近处是全油门,远处半油门。

网友:
看樣子很猛, 但是不怎麼快快.....

网友A:
上照片和配置,顶起

网友:
30-40公里左右!!

网友:
图片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照片和配置,顶起

玩具船3837,船长700mm。
船的配置:XXD HG3120 KV2800无刷电机、XXD125电调、4mm硬轴,435桨、5000NAH 30C 3S 聚合物锂电池、全金属齿轮13公斤舵机、75mm吸水舵,船尾出轴5.5mm,-2.5度,整船重1780克。
全油门只能跑4分30秒,不会调,不然估计能跑得更快,时间更长。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记得以前论坛有个虾哥改过这个型号的玩具船,你可以翻一下以前的帖子,看看他们的配置。

网友B:
好地方,好水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记得以前论坛有个虾哥改过这个型号的玩具船,你可以翻一下以前的帖子,看看他们的配置。

我就是仔细看过虾哥很多帖子,才动手改的哈,很多数据都直接模仿的。不过对于怎么调船,那就不是光看帖子就能模仿的了,因为论坛里的帖子很少看到给新人详细介绍怎么调船的。所以估计只有自己多玩,慢慢摸索慢慢感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地方,好水质。

谢谢,这是离省城100多公里的一个县城附近的湖泊,周末约了5、6家人带小孩去露营,水质很好,所以把船也带上跑几趟,视频是第二天8点钟起来跑的,也有给大家当起床闹钟的意思

网友:
跑船的好地儿啊

网友C:
我的3837船改装后,严重偏头,不知何原因,是否浆,舵机的安装位置不对?求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仔细看过虾哥很多帖子,才动手改的哈,很多数据都直接模仿的。不过对于怎么调船,那就不是 ...

论坛有调船的贴的。   但你没认真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837船改装后,严重偏头,不知何原因,是否浆,舵机的安装位置不对?求赐教!

赐教不敢当,我也是第一次玩船哈,所以才拿玩具船来改的。改之前也是学习了论坛里大量的帖子,特别是玩具船改装的帖子。
舵机的安装位置应该影响不大的,估计是其他的问题
你发个船的内部图上来,还有配置是什么,用的什么浆等等,大家一起看看嘛

网友D:
浪花大,速度不大 估计和我的差不多。 我的是2S电池哦。

网友C:
船不在手边,所以图发不了,我的配置是 电机 无刷2208 2600kv 电调30A 船型 恒龙3837 浆 船自带浆的,浆型号不明

网友E:
可以上个布局图片吗,有勞了~正在学习改玩具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不在手边,所以图发不了,我的配置是 电机 无刷2208 2600kv 电调30A 船型 恒龙3837 浆 船自带浆的,浆型号不 ...

3837用2208肯定是不行的,30A的电调也小了,毕竟3837有70公分长,改装后全重不小,想要改装后有点速度,就要用和其匹配功率的电机和更大的电调,你的配置跟小马拉大车道理差不多,建议你在船分论坛搜索“玩具船”,能搜出很多高手改装的帖子,特别是“虾哥”的帖子,对第一次改装玩具船的朋友有很大帮助。
我是第一次改船,发这个帖子也是想请论坛高手帮忙看看该怎么改进,自己也还在学习摸索中,不敢误导哈。抱歉抱歉。
我自己也在琢磨想把出轴改改,现在是-2.5度,想改到-1.5左右试试,看看会不会对速度有所提高,到时候再向各位汇报,这两天在做一架北极星水机,争取下个周末露营时带水机去玩,估计改出轴后的汇报要晚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上个布局图片吗,有勞了~正在学习改玩具船

建议你在船分论坛搜索“玩具船”,能搜出很多高手改装的帖子,特别是“虾哥”的帖子,有对3837改装及内部布局的帖子,对第一次改装3837玩具船的朋友有很大帮助。
我也是第一次改船,不敢误导哈。抱歉抱歉。

网友A:
虾哥,在玩具船改装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你可以翻以前他在论坛发表的调船的帖子去拜读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浪花大,速度不大 估计和我的差不多。 我的是2S电池哦。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37用2208肯定是不行的,30A的电调也小了,毕竟3837有70公分长,改装后全重不小,想要改装后有点速度, ...

昨天攺的船下水试了下,反扭问题己解决,船的速度一般,大概在20-30公里左右,现在又有一问题,我怕船在水中央抛锚,又增加了一个有刷电机,独立供电,靠风动使船靠岸,结果此电机一开,可能是磁场的干拢,所有舵机都一起动,不知如何克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哥,在玩具船改装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你可以翻以前他在论坛发表的调船的帖子去拜读一下。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攺的船下水试了下,反扭问题己解决,船的速度一般,大概在20-30公里左右,现在又有一问题,我怕船在水中央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