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MACH3控制正反向出问题

楼主(2013-08-13):
求教,我的小雕,换了57 3A的步进电机,现在出现步进电机正反向错乱的问题,驱动板是一体的,最大3A,是不是电流不足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要学会详细描述问题,越详细,别人越容易分析

方向错乱,可以理解成方向反了。正转变反转,反转变正转。 这个可以在软件设置

方向错乱,也可以理解成 设定向一个方向转动,电机一会正转,一会反转,不受方向控制。 这个可能是电机接线松了、板上的方向信号通道有虚焊……

其它方面就更复杂了……

楼主:
方向错乱,也可以理解成 设定向一个方向转动,电机一会正转,一会反转,不受方向控制。 这个可能是电机接线松了、板上的方向信号通道有虚焊……
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学会详细描述问题,越详细,别人越容易分析

方向错乱,可以理解成方向反了。正转变反转,反转变正转。 ...

就是第二个问题!
另外我的雕刻机原来的X,Y轴步进电机是1.8度1.8A的力量小了,总失步,现在换成了3.0A的步进电机,驱动板说是支持最大3A,我考虑会不会是驱动板电流不足3A?造成这问题?
另外,现在步进电机能驱动。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3A,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是在板上设定的。
机器没调好有阻力,F值太高,都会引起失步的。

网友B:
2组线接错了重接一下就可以了   A接到B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组线接错了重接一下就可以了   A接到B上去了

没接错,刀路上去,有时也正常跑,没有问题!就是有时不论X正或负方向,都往一个方向跑,Y轴也有这个现象,唯独Z轴没有问题!Z轴是小电机

楼主:
买的成品雕刻机,驱动板是YOOCNC T62-3AX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这情况,估计是控制器的原因,

网友:
电机坏了

网友:
最好选单独的驱动器·,最好是用45V4.5A的那种·力量很足很稳,老孟的母鸡就是用这款 300斤母鸡能跑到F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