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为什么启动的时候有2个桨启动特别滞后

楼主(2013-08-13):
好盈铂金30A,4S,启动的时候,有一个桨或两个桨先转,其余两个不动,继续加油门到约50%,第三个桨开动,到快起飞了,第4个桨才像刚睡醒似的匆匆启动,虽然不影响起飞,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刚开始以为是没有调节电调的油门行程,但调节后,一通电就直叫唤,查说明书表示是油门不为低或行程过短,只好又调回来了。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还有油门行程问题

网友:
如果油门行程没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机架不水平。
先转的低后传的高

网友:
可能是你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好哦

网友:
祝LZ早日解决问题,尽快爽飞

网友A:
请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B:
把电机转速调高就可以了!校准油门没有用
我的6旋翼!推油门才三个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转速调高就可以了!校准油门没有用
我的6旋翼!推油门才三个在转

你指的是在NAZA调参软件里提高电机怠速吗?

网友B:
是啊,我的调成高速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我按照好盈说明书上的方法校准过,但校准后,一通电电调就短促的哔哔,无法启动,说明书上解释是油门不为低或油门行程过短;调回默认参数后才不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的调成高速后就正常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试试能飞起来⺧告诉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能飞起来⺧告诉一声

飞起来一直都没问题,就是几个桨启动的时候不同时转
刚把怠速调高了,但情况没什么变化,也许真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网友:
这么怪,那就校准油门行程咯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

网友:
我把油门行程调到最高了,还是有2太电机 哔哔 叫,为什么呢?

网友:
飞行器类型选择了?
油门行程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