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漫长的调修——记A2pro 480 Apache-阿帕奇像真机安装记(更新尾旋翼四桨头概念)

楼主(2013-08-13):
就是喜欢像真机,所以那种诱惑无法抵挡…………

期待各路高人指点迷津!

2013年8月16日傍晚

白天一整天大暴雨,本城各处汪洋……,今晚天气炎热,汗流浃背的调试机器,实在是按耐不住,简单处理了一下,就试机了。没想到居然很容易就离地了,虽然只有短暂的20多秒,但足以让入模只有2个月的新人被震撼得荡漾无比………………
人机都赤裸,像真壳在包装箱里睡觉,等着静模高手的助手做写实外观呢!

啥都没细调呢,目测简单调的十字盘,各路山寨固定方法;震动也没做专门处理,现在也不大;陀螺用的是论坛收的小姨子zyx-s二手的,只用了它的锁尾,斜盘舵机直接接在接收上了;超级山寨的天龙250的接收和遥控器~

最后是因为这几天调机一直用这两块3S 2600mAH的二手电池没电了,所以才离地20秒…………

周末天气放晴,也不闷热,更新细节:

松开两条传送皮带,只剩下主轴盘齿和传动中齿盘,用手拨动主轴上的副翼片,看两个齿轮的咬合松紧度。视频可以看出传动中齿盘明显不平,而中齿盘下面的小齿轮就没问题,就是这个齿盘有问题~

下午跑出去,再贴3小段:

实在是没地方试,所以附近有人围观~,没办法,抱着裸机跑出去的,到处是人,就找个稍少人的地方,离地悬停测试吧!

全部是默认设置,包括各种曲线感度;暂时用小姨子zyx-s做单独的锁尾,但还是没调好,有些向右转头,另外,十字盘也不平,但6S动力确实让480的浮力很好!

2013年8月20日凌晨:

今早调了小姨子的锁尾感度和尾翼与总距、副翼升降舵的补偿参数,尾巴好多了,又做了大桨的桨平衡和调平了十字盘,设置了电调的超柔和启动,现在飞起来更加稳了~,高兴啊~

2013年8月20中午,部分零件到位,有新进度:

2013年8月21日

更换花牌 6S1P 2500mAH 35C电池后,平衡重心,后面加了一块2200mAH的3S电池
起飞重量1430克~,悬停测试,7分钟以上无压力,机身震动比上一次测试小了很多,注意看没剪掉的拉带都不抖……

网友A:
仿真到底! 直接4桨+无副翼陀螺~~~

网友B:
像真机看着漂亮飞着萧洒,是不少人的想往。有一点应该清楚的,那就是不能拿像真机来练习,因为炸机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真机看着漂亮飞着萧洒,是不少人的想往。有一点应该清楚的,那就是不能拿像真机来练习,因为炸机成本太高 ...

那是,练习用250和450练习,这个像真就是为了休闲飞,还有就是为了显摆…………,大家懂的!

前辈给指点些注意事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到底! 直接4桨+无副翼陀螺~~~

四桨头现在还买不到,厂家正在测试生产,哪位大神有渠道请告诉我!

我也是想直接上四桨头无副翼的,没办法,先慢调机械、排震和外壳加真涂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桨头现在还买不到,厂家正在测试生产,哪位大神有渠道请告诉我!

我也是想直接上四桨头无副翼的,没 ...

虽然是480, 但是我想450级的4桨头也能装~~~ 看看住轴多粗就知道了~~~ 市面上N多450级的4桨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练习用250和450练习,这个像真就是为了休闲飞,还有就是为了显摆…………,大家懂的!

...

像真机我还没飞过,注意事项真的说不好。个人认为能反映出像真机的优雅飞行姿态,最好装上三轴陀螺仪,因三轴陀螺仪有多种飞行参数可调,能保证像真机更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480, 但是我想450级的4桨头也能装~~~ 看看住轴多粗就知道了~~~ 市面上N多450级的4桨头

这个480 的主轴是6mm的,找不到与之匹配的多桨叶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桨头现在还买不到,厂家正在测试生产,哪位大神有渠道请告诉我!

我也是想直接上四桨头无副翼的,没 ...

这几天我也在折腾仿真机,有兴趣可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真机我还没飞过,注意事项真的说不好。个人认为能反映出像真机的优雅飞行姿态,最好装上三轴陀螺仪,因 ...

一定要上无副系统的,如果能尽快拿到品质好的四桨头,就考虑直接上DJI 的NAZA-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480 的主轴是6mm的,找不到与之匹配的多桨叶桨头…………

6mm那就和450的一样的~  买个回来改改相信也不是什么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那就和450的一样的~  买个回来改改相信也不是什么难题~~~

450主轴都是5mm的啊! 兄台,我没找到6mm主轴的四桨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主轴都是5mm的啊! 兄台,我没找到6mm主轴的四桨头啊~~~

噢~~  也许太久没玩小机了~~ 都忘记原来是5mm的,呵呵~~~

网友:
仿真也是一种毒!

网友:
四旋翼不用三轴陀螺仪也可以的吧

网友C:
这机的尾巴螺距控制部分要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的尾巴螺距控制部分要换调

能详细说说怎么换调吗?换什么配件、怎么调能尽量的好? 谢谢了!

网友:
哇塞~帅呀

网友:
不了解像真机尾桨的结构

网友:
像真机好玩。

网友D:
我的像真机机芯装进壳里费了老大劲了…我的也是四桨,450机型,带弯尾,现在尾推力不够,正准备换480尾桨夹和480尾桨试试,楼主你的如果装了四桨看看尾推推力够不够啊~交流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定要上无副系统的,如果能尽快拿到品质好的四桨头,就考虑直接上DJI 的NAZA-H ………………

对,好好装伴一下像真机,让她非常逼真的飞在天上。4旋翼的480旋翼头太少了,真要用心搜寻一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像真机机芯装进壳里费了老大劲了…我的也是四桨,450机型,带弯尾,现在尾推力不够,正准备换480尾桨夹 ...

我准备自己DIY4桨头尾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桨头现在还买不到,厂家正在测试生产,哪位大神有渠道请告诉我!

我也是想直接上四桨头无副翼的,没 ...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好好装伴一下像真机,让她非常逼真的飞在天上。4旋翼的480旋翼头太少了,真要用心搜寻一翻。

是,所以要细心、耐心的慢慢调,找了个做静模很有经验的主轴,专门负责阿帕奇外观极致写真和做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

这个是700级的,早就看过了!

太大太贵了,以后再弄吧~~~

网友:
比较喜欢休斯的外形

网友:
好Q的機

网友F:
我就用的是450的四桨头
完成的是新版先科阿帕奇机架用的是飞越的四桨头  没完成的是老版阿帕奇机架用的是150左右的那个山寨四桨头,主轴上部车去了一毫米变成了5毫米的和6毫米的台阶轴

网友F:
我也很喜欢像真机

网友G:
楼上像真达人啊~
先科 UH-1D 480  改500  凑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的是450的四桨头
完成的是新版先科阿帕奇机架用的是飞越的四桨头  没完成的是老版阿帕奇机架用的是1 ...

把6mm的主轴上部车***阶来,那不止1毫米的台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喜欢像真机

这个UH-1是多大的? 480还是450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喜欢像真机

松鼠很漂亮啊~,是450级的吗?

网友H:
阿帕奇到啦,恭喜恭喜,改装四桨旋翼模痴J好像有成功案例,你咨询一下他吧。我的K8也装上到bell407上了,确实比ZYX要稳,但是不是NAZA那种脱控的稳,期待你的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H:
阿帕奇到啦,恭喜恭喜,改装四桨旋翼模痴J好像有成功案例,你咨询一下他吧。我的K8也装上到bell407上了,确 ...

不知道我这个bell407的旋翼头能装到阿帕奇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我这个bell407的旋翼头能装到阿帕奇上不。

这个四桨头主轴是多粗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四桨头主轴是多粗的?

我晚上回家给你量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晚上回家给你量量啊

感谢感谢~

网友I:
lz爱真机的话还不如入500然后再该呢!500的像真机某宝遍地都是啊!到时候改个旋头就根棒了呢!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H-1是多大的? 480还是450 ?

是的 是45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鼠很漂亮啊~,是450级的吗?

是450pro的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爱真机的话还不如入500然后再该呢!500的像真机某宝遍地都是啊!到时候改个旋头就根棒了呢!仅供参考!

500的确实多但价格也很高,就像阿帕奇机壳就要2000元 黑鹰  眼镜蛇都超过2000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6mm的主轴上部车***阶来,那不止1毫米的台阶吧?

半径0.5毫米,直径取1毫米,你的新版的机架适合飞越的四桨(不需要改十字盘导轨)

网友F:
先科的四桨头应该在一个月内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爱真机的话还不如入500然后再该呢!500的像真机某宝遍地都是啊!到时候改个旋头就根棒了呢!仅供参考!

500的机身价格也高啊…………,包括舵机啥的,都是要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450pro的机芯

450 Pro是轴传吧? 那进松鼠的壳里不用改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科的四桨头应该在一个月内就有了

我也在等啊,据说正在试制,已经被淘汰了第一版,正在出第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径0.5毫米,直径取1毫米,你的新版的机架适合飞越的四桨(不需要改十字盘导轨)

我明白了,那需要把多长的主轴头部做成台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 Pro是轴传吧? 那进松鼠的壳里不用改皮传?

我用的是皮传,其实也可以用轴传的因为450的松鼠没有弯尾,全套全部用标准450的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那需要把多长的主轴头部做成台阶呢?

我是在限位环以上5mm处开始的,以上部分为5mm的轴径,以下为6mm的轴径

网友:
这机机的皮带不是要加长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量了一下,是5mm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量了一下,是5mm的主轴

谢谢,5毫米主轴是450-480比较通用的主轴规格,配件通用性很强,这先科却偏要设计6mm主轴,就是为了配件的特殊性来拴住用户,在后期投资到先科身上,包括新版阿帕奇所用的舵机型号都是很特殊,这样的厂家对自己产品不自信,思路有点狭隘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的是450的四桨头
完成的是新版先科阿帕奇机架用的是飞越的四桨头  没完成的是老版阿帕奇机架用的是1 ...

你这架450改旋翼头的飞机飞了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上像真达人啊~
先科 UH-1D 480  改500  凑下热闹

老狼,这个休伊不改机头不行吧?对不起你的地位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老狼,这个休伊不改机头不行吧?对不起你的地位啊。

外壳还没开工呢,机架还没调整好,到时准备改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壳还没开工呢,机架还没调整好,到时准备改这款:

德国陆军?

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壳还没开工呢,机架还没调整好,到时准备改这款:

不错。等你的好消息。应该会比那个阿帕奇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架450改旋翼头的飞机飞了没有

飞过二三十个起落,只飞悬停和航线,自己的飞行技术很菜。

网友:
可以上涡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外壳还没开工呢,机架还没调整好,到时准备改这款:

严重关注,我也是对这款休伊的机头耿耿于怀,但又没想到好的改造方法。休伊的机头其实大有学问,是一个有多重不同弧度曲线的类半球体,国内在售的机壳还没有哪款能准确的表现出来。这有一款老外开发的450休伊壳是我见过最接近的了

楼主:
顶楼更新480阿帕奇”赤裸“离地首飞视频!

2013年8月16日傍晚

白天一整天大暴雨,本城各处汪洋……,今晚天气炎热,汗流浃背的调试机器,实在是按耐不住,简单处理了一下,就试机了。没想到居然很容易就离地了,虽然只有短暂的20多秒,但足以让入模只有2个月的新人被震撼得荡漾无比………………

人机都赤裸,像真壳在包装箱里睡觉,等着静模高手的助手做写实外观呢!

啥都没细调呢,目测简单调的十字盘,各路山寨固定方法;震动也没做专门处理,现在也不大;陀螺用的是论坛收的小姨子zyx-s二手的,只用了它的锁尾,斜盘舵机直接接在接收上了;超级山寨的天龙250的接收和遥控器~

网友G:
恭喜首飞成功!下次试飞最好装上脚架,要不然很容易碰坏尾推的连接块。还要记得加块6s电池做负重,模拟装壳后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首飞成功!下次试飞最好装上脚架,要不然很容易碰坏尾推的连接块。还要记得加块6s电池做负重,模拟装壳 ...

感谢XD支持!

现在是两块二手3S的串成的6S,明显是有问题的电池,起飞一分钟有个Cell电压就低于3.5了,看来还得买真正的6S电池!

有几个450的脚架没装上,谢谢提醒,准备装上脚架和给尾巴做个保护装置再试飞!!!

楼主:
顶楼高清漏毛大图及部分测试细节视频!

另外,6S供电的马达发热问题基本解决,现在完全在可接收范围,电调更不用担心,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严重关注,我也是对这款休伊的机头耿耿于怀,但又没想到好的改造方法。休伊的机头其实大有学问,是一个有 ...

这个休伊壳做的好啊!

但真觉得大机做休伊可惜了点,我可能倾向于眼镜蛇AH-1W~

网友:
挺漂亮的机子

网友:
迟早要让你们给毒死

网友L:
我勒个去!老兄上大鸡了啊!快整个四桨头吧,150块好像,像真到底了! 这机结构很不错啊,尾桨到大桨同一平面了,飞机悬停的时候应该不斜了吧?

网友L:
老兄,仔细看了视频,补偿貌似设太多了吧,抽油门反而尾巴左摆了,悬停真是稳得一逼,另外副翼上的洞是减重,要贴粘纸把洞盖住的,这么裸着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勒个去!老兄上大鸡了啊!快整个四桨头吧,150块好像,像真到底了! 这机结构很不错啊,尾桨到大桨同一平 ...

市面上的四桨头和这款机不兼容,这款机是6mm主轴的!

我在想办法把这机的主轴头部车成一段5mm粗的,但下面的十字盘有不兼容,这机的十字盘上没有相位器的球头安装座~

厂家正在开发配套的四桨头,但现在进度很慢,精度不行,急得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兄,仔细看了视频,补偿貌似设太多了吧,抽油门反而尾巴左摆了,悬停真是稳得一逼,另外副翼上的洞是减重 ...

“副翼上的洞”需要盖住??

什么意思呢?

楼主:
2013年8月20中午,部分零件到位,有新进度:

这个如何实现变距,大家都能懂,就是两根可调扭转拉杆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我这个bell407的旋翼头能装到阿帕奇上不。

这个改得很棒啊!看来还是450级好搞,不像F45限制太多。

网友(2013-09-16):
电池,两个?哈哈,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M:
??还没改四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没改四浆?

主旋翼四桨头也装好了,zyx-s还是hold不住四桨,现在很勉强;准备换个K8或GV8000上去,等调好了,就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