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请问在银板上刻字,刀具的选用。

楼主(2013-08-13):
手里有一块19*2.5*0.3CM银片,想在上面用BF20(已改数控)刻几个四号或五号字体的字,做个镯子。请问各位老师,我怎么选择刀具。用什么刀形,直径选多大的合适呢?先谢谢了!

楼主:
是选用球头还是三棱刀,如用三棱刀刀尖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A:
我一个朋友师从王殿祥,若干年前自己出来创业,主要做一些法器,挂件,个性的首饰,他的工作台分得很清楚,白金归白金,黄金归黄金,白银归白银,蜡模又是一个工作台,都是迷你型工作台放在一个大一点的木架上,每次加工完,所有的贵金属碎屑都仔细清扫分类装瓶,蜡屑都不放过,所以我的建议是用雕刻机刻一个钢模,用钢模去压印比较合适,直接刻的话会很浪费

楼主:
咱不是没有模具吗,做单件也不值得买个模,几个字的损耗也不过一二克,还能接受。

网友B:
用尖冲子冲,雕刻不划算的。金银都比较软,塑性变形首选

楼主:
那需要手艺的,没练过的我都不敢想能冲成啥样。

网友C:
三棱刀压字刀路,关键是刀路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