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供电不足是不是电调坏了?

楼主(2013-08-13):
用的铂金40A,有时候出现突然1、2秒的供电不足的感觉,但是又没有完全断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上次接收天线坏了也是这种表现

网友:
我有次是电机里的轴承坏了。。

网友A:
把你的4个舵机说一下都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的?如果4个舵机都是高级的数码舵机,那么这四个就是不小的耗电大户,而你的电调的供电电流相对于这四个舵机正好又是个极限,那么出现供电不足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原因。其他的原因楼下的说吧。

网友:
电调供电不足!舵机耗电瞬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4个舵机说一下都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的?如果4个舵机都是高级的数码舵机,那么这四个就是不小的耗电大户 ...

斜盘舵机是KST 的215MG,锁尾是亚托的525,听说215比较耗电,但是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最近才出现的,有点诡异

网友:
额!我得配置和LZ一样!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舵机是KST 的215MG,锁尾是亚托的525,听说215比较耗电,但是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最近才出现的,有 ...

哦,那你检查过所有舵机和旋翼头总成的顺滑度吗?我指的是斜盘舵机带动的部分,如果出现不顺滑就会使舵机过载,那么耗电电流就会成倍的增加,也是有这种可能的。遥控开机,飞机上电,对频过后摇动副翼升降杆,不要飞机转起来,(可以把电机线拔掉,然后推拉摇动油门杆),边摇边看舵机运动的速度,听听舵机的声音有没有异响,摇大概一分钟,摸摸电调有没有温升,摸摸舵机有没有温升,哪个地方出现异常问题就在那,如果都正常的话,那么就要检查电调BEC输出给接收供电的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如果炸过机,电调的BEC线路被炸机的力量拉扯过,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如果还是没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遥控信号的问题了,如2楼所说。再有一定要确认是否是电调的热保护,因为这几天气温是异常的高嘛。

网友:
学习啦!拿分走人!

网友:
215拆底壳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