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第一次fpv发贴纪念!嘎

楼主(2013-08-13):
没视频叠加飞得好不踏实呀,时间没算准,差点酿悲剧,迫降时一顿微操呀,总算安全,屁眼都缩抽了>_<!

?x

网友A:
菊花都缩得只有针眼这么小了哈!!要计算好飞出去飞回来的时间啊小哥,远距离航行最好飞出去5分钟,留5分钟飞回来。自己掐着表计时,5分钟一到赶紧往回拉,或者切失控,回来后降落之前再切回控制权手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都缩得只有针眼这么小了哈!!要计算好飞出去飞回来的时间啊小哥,远距离航行最好飞出去5分钟,留5分钟 ...

嗯,下次注意了,失控返航还没用过,一直都是飞姿态,没装Bb响,一下hi过头,而且那个电池也是几天前冲的电,失策了¥

网友:
传说中的菊花一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下次注意了,失控返航还没用过,一直都是飞姿态,没装Bb响,一下hi过头,而且那个电池也是几天前冲的 ...

哦~电池没循环到最佳状态续航时间也不长!!你可以找个地方飞低一些飞矮一些做一些大动作飞行,看看能飞多久。心里有数才敢飞啊!!!捆个BB响也是必要的

网友B:
没掉下去就不错了,话说怎么不两块电池连在一起在飞呢

网友:
额额额额,LZ很幽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掉下去就不错了,话说怎么不两块电池连在一起在飞呢

连起来可以吗?还没试过,电机会不会负荷太大?我没有云台

网友:
你可以上tb搜下!dji phantom双电池

网友A:
电池并联是增加容量,电池串联是增加电压。并联的话大负载不占优势,串联的话电机温度会很高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并联是增加容量,电池串联是增加电压。并联的话大负载不占优势,串联的话电机温度会很高也不安全

正解。

网友C:
你这速度加上这距离是够危险的,是我估计屁眼针都插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速度加上这距离是够危险的,是我估计屁眼针都插不进去了

哈哈哈,快整个osdmini才行。。。。。不知道换了中心板能不能直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