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是啥啊

楼主(2013-08-13):
对飞控没啥了解,很感性趣,哪位大侠能详细介绍一下,飞固定翼的。接线咋接,需要电脑设置吗?最好推荐一个。

楼主:
有飞控就不需要陀螺仪了吧

网友:
不需要的

网友A:
飞控可以选择手动和自动控制飞机的飞行,能够传回飞机的飞行数据,如高度、速度、电机的电流、电池的电压等情况,更重要的是当遥控器失灵后,它可以控制飞机安全返回,减少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可以选择手动和自动控制飞机的飞行,能够传回飞机的飞行数据,如高度、速度、电机的电流、电池的电压等 ...

网友:
A控不错,设置简单

网友B:
通俗说就是自动驾驶仪,具备自主起飞、按航线飞行、自主降落、紧急返航等功能。

需要与飞机匹配,需要知道飞机的情况才方便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说就是自动驾驶仪,具备自主起飞、按航线飞行、自主降落、紧急返航等功能。

需要与飞机匹配,需 ...

翼龙

楼主:
引用 楼主:
翼龙

遥控器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龙

固定翼飞控?那个很贵的说!
YS09或UP30,你搜索下试试。

供参考。

网友:
我飞的是旋翼机,个人喜好上更偏向于占地较小,对着陆没有多少限制的旋翼机。

网友:
我不知不觉的就顶你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下U2飞控,很不错,还便宜

网友:
飞控简称 自驾仪 不过要是全自驾的飞控很贵哦

楼主:
谢谢大家,我不买了,又贵又复杂,自己练技术。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啊

网友:
可以自己控制吧,自己做控制、、、

网友(2013-12-08):

楼猪,好“性”趣啊!

网友:
不声不响中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