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铁锂电池包

楼主(2013-08-13):
各位,,
我的六旋翼用的6s5200mah,两块,挂狗云台图传,每块飞15分钟,想做个外场铁锂电池包,怎么配好呢?

网友A:
看你要飞多少个起落了~
直接4S A123 20AH电池包,2个串联使用,形成8S A123 20AH可以给6S 5200MAH充电4次-5次~(3.8V起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飞多少个起落了~
直接4S A123 20AH电池包,2个串联使用,形成8S A123 20AH可以给6S 5200MAH充电4次- ...

充4次足够了,我一次带两个电池,这样算起来可飞至少6次
充一个6s5200要多久呢,也就是电流可多大?我306B充电器。
新的2个4S A123 20AH约800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4次足够了,我一次带两个电池,这样算起来可飞至少6次
充一个6s5200要多久呢,也就是电流可多大 ...

电池包可以40A输出没问题,朋友的也一样的用了,用PL6开40A充电测试过没有问题!
你如果不是并充的话,开20A充一颗5200MAH就够了~估计10分钟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可以40A输出没问题,朋友的也一样的用了,用PL6开40A充电测试过没有问题!
你如果不是并充的话,开 ...

了解,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可以40A输出没问题,朋友的也一样的用了,用PL6开40A充电测试过没有问题!
你如果不是并充的话,开 ...

40a 冲什么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a 冲什么电池啊

5200MAH 6S两颗,并联充电,40A就等于每颗20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200MAH 6S两颗,并联充电,40A就等于每颗20A~

学习了,也想这么干。但是不知道买哪种20AH A123,长耳短耳什么的,很难分辨哪种好哪种差。

有用下来好的兄弟,麻烦发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也想这么干。但是不知道买哪种20AH A123,长耳短耳什么的,很难分辨哪种好哪种差。

有用下来好 ...

淘宝搜索卖家 环宇科技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卖家 环宇科技电池

收到,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卖家 环宇科技电池

我就是一直在纠结  到底是配2个12V 20AH的串  还是2个12V 40AH的串  因为我的充电器是PL8  外场必须要24V  但是电压都是12V的   你能给点意见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一直在纠结  到底是配2个12V 20AH的串  还是2个12V 40AH的串  因为我的充电器是PL8  外场必须要24V ...

12v 20ah 和12v 40ah都可以啊!
前者用两组串联就是24v 20ah啦,后者是24v 40ah,区别就是容量不同!
其实Pl8用12v供电也可以的,只不过用12v供电就用不了40a充电(6s电池),只能开到20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2v 20ah 和12v 40ah都可以啊!
前者用两组串联就是24v 20ah啦,后者是24v 40ah,区别就是容量不同!
其实 ...

那我2个 12V  40AH 串的  应该HOLD得住了吧???配合PL8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我2个 12V  40AH 串的  应该HOLD得住了吧???配合PL8

可以,我就是这样,充700可以充4-5个起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飞多少个起落了~
直接4S A123 20AH电池包,2个串联使用,形成8S A123 20AH可以给6S 5200MAH充电4次- ...

a123什么意思啊,告诉我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a123什么意思啊,告诉我咯

A123是锂铁电池,淘宝搜a123 20ah,这个是单体,买回来自己组就行了,当然也可以买已经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23是锂铁电池,淘宝搜a123 20ah,这个是单体,买回来自己组就行了,当然也可以买已经组好的!

用飞科达B6能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注意输入电压就好了𠄌

输入电压多少啊,这个在哪控制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压多少啊,这个在哪控制呀

可以的,4s满电是14.4v的,b6支持11-18v输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4s满电是14.4v的,b6支持11-18v输入的!

嗯嗯,那就是4片电池组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嗯,那就是4片电池组装了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就是这样,充700可以充4-5个起落!

700你用的多大电池???我现在主要是550和500  再加上2部450     估计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00你用的多大电池???我现在主要是550和500  再加上2部450     估计够了

5200mah 6s的,可以充8-1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200mah 6s的,可以充8-10个!

多谢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谢   。。。。

我是24v40ah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24v40ah的啊!

那我们一样啊   我是叫淘宝上那家专门做的  2个12V  40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