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1 升级3.16后怠速问题

楼主(2013-08-13):
我昨晚升级3.16后,解锁后电机一响,不转,后来发现怠速太低,在软件里面吧推荐怠速调高一档后,可以正常启动怠速了,请问其他模友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A:
第三方电调请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电调请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即可。

先谢谢你,我重新校准油门好几遍,都是一样的,没有升级前是正常的。

网友:
还没来得及升级勒~~

网友:
我也还没升级,先看看。

楼主:
又把油门校准了一遍,还是不行啊!!想换回原来的版本,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把油门校准了一遍,还是不行啊!!想换回原来的版本,怎么办啊?

是呀,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刷回去是否正常?

楼主:
昨晚弄了一晚,最后确定说只能升级不能刷回原来的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