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50耗电量大的问题,只换了旋翼和十字盘后耗电量大。

楼主(2013-08-13):
我手上有个亚拓的450pro无副翼,配置为铂金40A+花牌2836 3860kv + k8 +kst215+ds525。前一段时间把自带的旋翼头和十字盘拆到sport上去了后,换了7075的头和十字盘,不知道为什么飞行时间变短了,以前原装的可以飞7分钟左右的悬停,现在只能飞4分钟就报警了。用手转动旋翼头、大齿盘等没感觉有太大的阻力,电调中的电机进角也降到7.5,还是一样。是不是设置还是有其他的问题,请各位不吝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A:
进角改了能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改了能省电?

这个是翻论坛上的贴看到的,暂时没有看到效果

网友B:
请检查新换的十字盘和旋翼头组件的顺滑度,指的是舵机推拉的顺滑度,如果有阻力那么就会使斜盘舵机的耗电量巨涨,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耗电的原因是舵机过载。

网友:
还有一点,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是否有变化,新旋翼头组件是否比原来重了?

网友:
球头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新换的十字盘和旋翼头组件的顺滑度,指的是舵机推拉的顺滑度,如果有阻力那么就会使斜盘舵机的耗电量 ...

十字盘比亚拓原装的要紧些,我问过7075的老板,他说新的紧点正常,磨合一段时间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还有kst215 用5V和6V在450上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比亚拓原装的要紧些,我问过7075的老板,他说新的紧点正常,磨合一段时间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 ...

没听说过十字盘要磨合的,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比亚拓原装的要紧些,我问过7075的老板,他说新的紧点正常,磨合一段时间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 ...

就是这个原因,只要紧了,那么舵机的工作电流肯定会增大很多,就会使飞行时间变短,十字盘和主轴之间上点润滑油,顺畅点,别听那个老板的,如果舵机长时间过载烧毁了,你就损失大了。实在不行,就别用了。至于5V和6V的工作状态,5V的话肯定会电流相对变小,但是力量也就小了,但是千万别过载,一旦过载反而电流会增大很多很多,那么烧毁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大很多很多,6V能好点,但是也不要过载。记住这点。

网友B:
不要小看那几个斜盘舵机的工作电流,过载的话就是好几安培,容易烧掉电调BEC电路。

网友:
很LZ配置一样!进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小看那几个斜盘舵机的工作电流,过载的话就是好几安培,容易烧掉电调BEC电路。

多谢你的热心回复,我回去把十字盘拆下来调松点,那个十字盘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热心回复,我回去把十字盘拆下来调松点,那个十字盘拆起来比较方便。

嗯,祝你成功爽飞。

网友A:
找到原因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没有?

上班呢,等回去试了才知道

网友C:
楼主电装和我完全一样,我机身是sport,BB响3.6报警大概能悬停7分多钟,不到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装和我完全一样,我机身是sport,BB响3.6报警大概能悬停7分多钟,不到8分钟。

嘿嘿,我也还有个sport电装也是一样的,跟你的一样3.6V 7分钟的样子。

网友:
打点油 试试!

网友B:
毛病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病找到了吗?

我昨天晚上把十字盘拆下来后发现十字盘已经不紧了,顺滑度和亚拓的差不多了。于是我就没有调,又装回去了。这两天忙着,没时间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晚上把十字盘拆下来后发现十字盘已经不紧了,顺滑度和亚拓的差不多了。于是我就没有调,又装回去 ...

7075的十字盘是很不错的,你是不是新机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变了,不能差这么大吧,电池是同一块电池,电池没问题?我有副翼3.6报警都可以飞旋停9分钟,无副翼的11分钟,你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75的十字盘是很不错的,你是不是新机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变了,不能差这么大吧,电池是同一块电池,电池没 ...

这个我相信,同样的电池用我原来的XXD垃圾电机悬停也是10分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