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拍砖)KT板机制作翼型的简单方法(不增重)

楼主(2013-08-13):
一般说来板机都单独不制作翼型(没有翼型也是翼型),皆以轻取胜,但是也带来了滑翔性差的问题,搜了些有翼型的帖子,都是些对折KT板的办法,这样的话增重就不可避免了。
然后找到个老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52&highlight=%D7%D4%D6%C6KT%B0%E5%D7%F6%D2%ED%D0%CD%B5%C4%D0%A1%B9%A4%BE%DF
用高温出模的办法出型,是一个不增重量又相对简单的办法,我觉得还可以再简化一下,方法如下图:

就是把板形机翼的前缘刻槽后折一下(图中红线),然后再在此处粘碳管,同时在机身上用EPO或KT板做两个楔形翼台(图中粉色三角形部分),前缘翼台角3°,后缘翼台角5°,然后把机翼粘在翼台上,后缘副翼前再加上碳管加强。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效翼型,欢迎大家拍砖,交流很重要

网友A:
沙发先,新手,没打看明白,以后得多学习!

网友B:
真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看明白

画成立体图是这样的:

两根碳管(红色)在机翼下方,机翼粘在翼台(蓝色)上,翼台粘在机身(粉色)下方,由前缘折叠产生翼型(前3°后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先,新手,没打看明白,以后得多学习!

我在6六楼画了个立体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顶贴

谢谢,求拍砖

网友:
这次差不多了,有点明白了

网友D:
这个有啊,起码小布丁的飘飘就是这样的简易翼型的。他那个结构还要更好,翼型更平滑、强度更高:http://www.skypup***/Kity800。航迷六号也是这样的简易翼型:http://bbs.mx3g.com/thread-21255-1-2.html 。其他的也有很多。

老外也很爱用这种结构。

这个结构出现的不多,主要是大家后来一般就进阶3D机了、再不然就进阶像真机制作了。3D机有平板翼型。像真机有马头工艺、马头折纸工艺、热切割之类的。而像这种KT板简易凹凸翼型的结构,个人感觉定位略尴尬啊。。新人不会用、老手不屑用(因其像真度不高)。。

当然工艺本身还是有其优点的,制作简单、性能也不错。

网友:
***  =  点o r g

字数字数中文字数

网友:
新手,直接看不懂

网友:
呵呵呵,新人,是来学习的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啊,起码小布丁的飘飘就是这样的简易翼型的。他那个结构还要更好,翼型更平滑、强度更高:http://www ...

哦,又来一块好砖,谢啦
极其简单的加工和很好的中低速气动性能恐怕是这“一折”的最大优势了,这个翼型其实就是高升力凹凸翼型的“一点”近似,是最粗糙的近似,要看明白这一点的确得老手啊,但如你所说老手恐怕真的找不到这个翼型用到哪里合适,似乎确实有点尴尬。新人的话呢,如果看过这个帖子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网友(2013-11-08):
看了好久,才明白!

网友E(2014-02-24):
这种翼型用来做室内飞的小JJ应该不错。

网友F(2014-04-03):
新人直接看不懂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