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futaba 14sg遥控 wkm+z15+gh2相机 八旋翼机架 飞机飞出去20米左右 失控 打舵没有任何反应.始终保持前飞爬升的状态。紧急情况关
遥控器
在开机 飞机都没有任何反应,眼睁睁的看着飞机成为一个点,
图传
显示一直向前向高飞,大约20分钟后掉下来,已经是十几公里外。当时的心情。。。动员当地村民重金找飞机。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兄弟吗?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急需解决 因为下面还有活要干,留个电话方便交流 18638001886

网友A:
这种问题没法说,最好能找到飞机,有IOSD的话,把数据给DJI,他们帮你查

网友B:
失控返航没设好?

网友C:
20米,应该不至于遥控失控吧?感觉是其他原因,有没有iOSD数据?

网友D:
亲,你会不会是把GPS装反了,

楼主:
没有装osd gps反了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装的飞机也有几十架了 应该不会装反的

网友E:
同情
有沒有離開前的相片分析?

网友F:
装了几十架。。出这个问题只有问DJI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一次失控飞走,还好没爬升是在降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检查发现是接收机的油门线和飞控的连接松动造成的.
松动后其实已经闪蓝灯,但是我切换飞行姿态又可以重新获得控制权,获得后飞控可能又检测到油门输入异常有一次进入失控状态,当时我不断切换就造成飞控朝一个方向飞走.

楼主:
我的是动遥控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H:
s什么图传 这样给力啊!

网友I:
怪问题?求解。

网友J:
顶起来 大师解答

网友K:
机器找到了么?

网友L:
全油门前飞?20分钟,电池给力啊,速度3~4x多KM/H,飞机应该找到了吧

网友M:
期待事故原因

网友N:
问题较复杂,期待osd数据

网友O:
应该有什么新装上去的设备吧?也就是以前没用过的 新加装的 而且没有校正··就飞了·· 比如大功率图传 等··· 感觉接收 被绑架了···或者GPS 被干扰了···只是猜测··
!!!

网友P:
看来有和我一样的问题啊,失控,我的也是失控,关控也没反应,在头顶上空70米左右的高度,眼看着飞走,真悲催!看我的帖子,有数据,但是据说就是查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