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改装v型尾翼四旋翼飞行器 以上视频

楼主(2013-08-13):
老爸拍到一半就去跟人家聊天去了  具体看视频吧  后面一点是定位

电池依然是7.4v5500毫安  总重量1.1公斤   飞行时间没算  最少10分钟是有的 回来的时候还是有电 可以起飞 但是不能暴力飞行  就回来

网友:
才人 人才 玉兔飞V尾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A:
高压电线不干扰么

网友B:
上面就是高压线,注意危险哦

网友:
强,学习折腾精神

网友C:
兔子可以支持这样的V4,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线不干扰么

没靠的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兔子可以支持这样的V4,不错

要做点改进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你看我的桨和普通四旋翼的桨转动方向全部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就是高压线,注意危险哦

谢谢提醒   我也是第一次做  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做点改进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你看我的桨和普通四旋翼的桨转动方向全部相反

一直十分推崇下推式动力系统,加拿大军方列装的四旋翼也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十分推崇下推式动力系统,加拿大军方列装的四旋翼也是这种结构

电机装下面效率高点   电机装上面稳   因为我后面的v型尾翼可以很好的保持平衡  所以就装下面了

网友:
同意你的见解

楼主:
视频已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