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蓝牙调参

楼主(2013-08-13):
旧安卓手机,软件启动就连上了。
换了个新手机,怎么都连不上!
ROOT/  总是显示error!

手机版本,没有ROOT的!

网友A:
把蓝牙,重新设置一下。找到你的设备,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  原来用小米 完全没问题  配对后  打开软件立马就可以连接!

前不久刚换了手机   安卓版本比小米的高  结果现在是可以配对  但是软件无法连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root吧

root了 也没效果啊!

网友D:
你要先配对你的蓝牙设备
    不配对的话 肯定是识别不到  密码应该是6个1

网友:
蓝牙选择呀!打开第一项选择HC-06连接上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配对你的蓝牙设备
    不配对的话 肯定是识别不到  密码应该是6个1

我用的是ZYX的蓝牙,
先开zyx4.01软件点击那个蓝牙连接,不需要输入密码已经连好了(灯从闪烁变成常亮),然后断开进入V8软件(灯一直闪烁),却怎么都连不上。
旧机也是这样操作的,一开V8软件就连上可以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ot了 也没效果啊!

ROOT都没有用?
我还准备去ROOT呢?我找了好久没有我这个手机的ROOT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蓝牙,重新设置一下。找到你的设备,试试

能具体说一下吗?
整了好久搞不定,外场时裤带要插着2部手机好不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OT都没有用?
我还准备去ROOT呢?我找了好久没有我这个手机的ROOT软件。

哥们,别纠结了,我的也连接不到,这跟手机上的安卓系统有关系!

老版本就可以连接,我现在新手机跟老手机一样的操作手法,老的打开软件马上就OK,新手机一直是连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别纠结了,我的也连接不到,这跟手机上的安卓系统有关系!

老版本就可以连接,我现在新手机跟老 ...

纠结还是纠结的,
zyx 4.01软件在新机上是能连到蓝牙的。
V8的软件就不行,看来还是V8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