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自检失败

楼主(2013-08-13):
最近机机上电,3GX自检总是失败,断电后重插一两回就正常了。

网友A:
我的也是和你一样情况,重新设置后又好了,但保证不了下次!

网友A:
高手出来解答下

网友B:
高端问题....学习

网友C:
查一下电池插头是否虚焊,接收机是否断讯

网友A:
我用的RD721的接收机,没有用小卫星,这个有影响吗?电池焊接应该没问题吧!我唯一能怀疑的地方就是没接E101这个小卫星!

网友A:
高手出来解答下哈,已经买了2个EA101,已经在路上了,看是否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的确是接收机的问题,我现在直接插2个小卫星,每次开机都能顺利自检及连上发射机!但现在锁尾又成一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