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转速选择范围(HRC<25 45号钢)

楼主(2013-08-13):
立铣刀直径
白钢 RPM
16 238-457
14 272-522
12 318-610
10 381-732
8  477-915
6  636-1220
5  763-1466
4  955-1831
3  1272-2440
2  1910-3662
1  3663-7327

钨钢 RPM
16 895-1651
14 1023-1887
12 1193-2201
10 1432-2641
8  1790-3302
6  2386-4403
5  2864-5282
4  3581-6605
3  4772-8806
2  7162-13210
1  14324-26420

白钢刀一般1,2规格的少之又少,而且真要用到的话,必须喷水或加冷却剂冷却,否则一碰就烧。1000RPM以上,白钢刀在没有冷却辅助的情况下,已经很容易烧刀。
钨钢刀则无需喷水。相反,转速必须保证很高,尤其是镀层刀,把转速调到同径钨钢刀上限是必须的。各位可以看出,除了炮塔铣床调极高速可以满足部分钨钢刀的转速要求外,其他多数家用床都难以达到要求,所以,家机的伙计们还是以白钢刀为主吧。别忘了家用床转速调最高的话,切削力和对承载台刚度苛求就越高,否则肯定震机。机一旦震动,会对加工造成什么影响,我想不用多说,大伙都知。

网友A:
学习了,我用水冷主轴铣铁,最便宜的6mm钨钢刀,S=4500,切深0.4mm,切削油冷却。F400,F200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用水冷主轴铣铁,最便宜的6mm钨钢刀,S=4500,切深0.4mm,切削油冷却。F400,F200无压力

差不多要这个转速的。

网友B:
为什么白钢刀的转速慢,钨钢刀的转速要快呢?

另外,啃不锈钢选白钢刀有哪些品牌比较好?

网友C:
额,我都是用硬质合金钢的铣刀6mm铣6061铝合金,转速很低。。。

网友D:
白钢刀不怎么适合精铣,转速太低,刀纹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都是用硬质合金钢的铣刀6mm铣6061铝合金,转速很低。。。

我说了只适合HRC25以内的45号钢。可没说适合于其他材料。铝就不值一提,切着跟玩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钢刀不怎么适合精铣,转速太低,刀纹粗

小日本的STK CO HSS铣刀完全可以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白钢刀的转速慢,钨钢刀的转速要快呢?

另外,啃不锈钢选白钢刀有哪些品牌比较好?

转速快的话,摩擦热值就大,白钢容易高温情况下造成退火,造成硬度大幅下降丧失切削能力。就是所谓的烧刀。所以为防止这点,白钢刀必须保持慢转速运行,高速运行下必须喷水冷却。
而硬质合金即使在很高的温度下仍然保持硬度,虽然硬,但抗冲强度比白钢要低太多,如若低速运行,不均衡的切削冲击容易把刀头打断,所以,必须高速运行,才能保证刀头承受的冲击绝对均衡。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电磨上上个锯片,分别用高转速和低转速运转切钢,你就了解切削过程中的冲击力为什么转速越高感觉越小(实际是越均衡)了。

楼主:
切不锈钢,推荐钨钢刀,白钢刀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如果铣床转速不够,那么入手转速足够的或者外协加工。DIYER完全没有铸不锈钢模型件的必要,退火油钢已经足够结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日本的STK CO HSS铣刀完全可以精铣。

小日本的STK CO HSS铣刀估计能买把全新钨钢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日本的STK CO HSS铣刀估计能买把全新钨钢刀了

问题普通铣床能满足钨钢刀那样严苛的转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钢刀不怎么适合精铣,转速太低,刀纹粗

铣床做钢件的时候,一般都要经过粗铣成基本形状后再留50丝左右的余量精铣。白钢刀相对钨钢刀来说,本来就方便大功率慢速电机配套上,相对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加工基本成型方便以后的精铣的。而你的雕铣机用的基本是功率相对同级铣床小,转速超高的高速电机,本来就适合小切削量的精细加工而不适合切削量大的粗件成型加工。而且,精铣关键成不成不一定非要看转速高不高的,而是要看你对加工余量的掌控进刀技术到不到家。
至于你提到的刀纹粗,只有三个可能,要么是铣床刚性欠缺或部件结合问题(比如主轴同心不够格,各拖板和滑槽贴合不好),再者就是刀背或面已经磨缺(刀具寿命不行,跟选择切削材料给予转速正确与否,以及进刀,切入方式均有联系,其他方面没问题的话,肯定就这三种关系当中的至少一种),最后一种,就是你选错了刀具,比如你用白钢刀切不锈钢或硬化钢,那不粗就鬼了。
最后一点,想得到光滑的面,最好一次铣出,像你雕铣机的16刀杆重复对切面大于16的钢件加工,可能还不如传统铣床上的刀盘一次碾过,或者采用顺铣背切进入2-5个丝的16立铣刀刮的顺滑。

楼主:
纠正上面最后的,背吃刀量大于工件加工面,切削层深2-5个丝应该这样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铣床做钢件的时候,一般都要经过粗铣成基本形状后再留50丝左右的余量精铣。白钢刀相对钨钢刀来说,本来就 ...

转速低跑的还快,刀纹能不粗嘛,一个刀尖吃掉的宽度0.5MM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低跑的还快,刀纹能不粗嘛,一个刀尖吃掉的宽度0.5MM都有了

精铣不可能跑快的,要慢,吃刀要浅。转速要控制在恰到好处,绝对不能快到对铣头造成震荡的地步。
至于您所谓刀尖吃宽0.5,我相信您说的误差,如果机床一切正常的话,这种误差正是您提倡的高转速造成铣头切削震动加大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低跑的还快,刀纹能不粗嘛,一个刀尖吃掉的宽度0.5MM都有了

这种误差,比如您切槽的时候,您要个20宽的槽,肯定不能用20的刀直接铲过去,而是先用16的粗皮刀开粗槽,再换16立铣刀刮光三边,测宽深,再左右下刮成50丝余量左右的粗型,再测三边余量多少记下,再微调精切,即可把误差压在5丝内。一台正常的铣床,几十丝的小切削量是绝对不会出现像您所谓的0.5误差的。您这种误差要么就是转速太快铣头震荡造成,要么就是粗加工段由于切削负荷过重可能造成。粗,精加工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要得到好件,至少要各两回以上的粗精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铣不可能跑快的,要慢,吃刀要浅。转速要控制在恰到好处,绝对不能快到对铣头造成震荡的地步。
至于您 ...

************,每齿进刀量硬要说成震荡。你干的活都是镜面对吧,没有刀纹对吧,连刀纹间距都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没干过活的说话真浪费时间,每齿进刀量硬要说成震荡。你干的活都是镜面对吧,没有刀纹对吧,连刀纹间距 ...

每齿进刀量0.5MM?我很有兴趣知道你在切什么东西要那么狠的每齿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没干过活的说话真浪费时间,每齿进刀量硬要说成震荡。你干的活都是镜面对吧,没有刀纹对吧,连刀纹间距 ...

肝火过盛对身子不好······加工方法不是照本宣读,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能做得出合规格的东西才是王道。矮人大王说了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得老鼠就是好猫。
干过活的不见得能解释理论术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肝火过盛对身子不好······加工方法不是照本宣读,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能做得出合规格的东西才是王道 ...

本以为你看到我的回复会发火,向你学习,我的语气不好道个歉。每齿吃刀宽不代表吃刀深,也没啥,阿乱吃刀速度F8000都玩过,深吃慢跑,浅吃快跑,一般机子都这样,反着来的都是DMG了。

网友D:
习惯了钨钢刀的速度,白钢刀真的不习惯,其实耐磨的白钢刀一点都不便宜,还是买点便宜钨钢刀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习惯了钨钢刀的速度,白钢刀真的不习惯,其实耐磨的白钢刀一点都不便宜,还是买点便宜钨钢刀实用

您要知道这里多数DIYER都没有您这么好的场所条件,基本上只能入手RPM2800范围内的家用床。这些转速带钨钢刀切钢是很难行的通的。所以我认为白钢刀相对大多DIYER来说比较实惠。
市场上能搞到的家用铣床能够充分发挥您提倡的钨钢刀切削效率的品种,目前常见的只有两种,要么是最轻的德国PORXXON MF70铣床,或者是德国WABECO F HS系列 铣床。前者是专门套用钨钢镀层刀,20000RPM最大转速足足有余,但是,它最低转速达到5000RPM,无法套用白钢铣刀而且最大套用铣刀规格仅有3毫米,更麻烦的是,它能加工工件最大尺寸仅为34X34X34毫米。而且T型槽版据说还是铝合金的。唯一方便的是它全重只有17斤2两整,可以直接摆在书桌前干活。它的全套要价比我的750W 16V铣床配全套还要昂贵。
至于德国WABECO FHS系列,我在促销展上见过,2KW的功率,100-7500RPM随意调,白钢钨钢刀都可以方便使用。这种机床是我所知道的第一种可以套用16的粗皮刀一次性切入45钢20深直接开槽的家用床。个人对它的评价是,家用床的重量,工业级的效率,CNC的精度。不过,这种铣床的要价等于2-4台全新M4炮塔铣床。仅仅属于CEO级或者体制内高层级别的DIYER考虑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以为你看到我的回复会发火,向你学习,我的语气不好道个歉。每齿吃刀宽不代表吃刀深,也没啥,阿乱吃刀 ...

我找不到发火的理由。模型加工论坛本来就不是吵架而是探讨各自加工之道的,意见不同出现技术争论是好事,因为争论的目的本身只为了提高制作水平。
比如您的3/4逆铣法子对用普通家用铣床用立铣刀挖箱体过程中,延长刀具寿命方面确实不错。这点师傅尚未给予细节指导。
我目前只是个铣工学徒,快两月了,每天守着一台X5032铣床,帮师傅切粗方坯熟悉手感。师傅很重手感基础,要求三个月时间把手感和听力练熟后,再考虑复杂件制作。
至于铣槽的法子,是我自己用自己的16V摸出来的。我在朋友厂里做无薪铣工学徒的目的完全为了自己M100 全钢BISMARCK号战列舰打实铣工基础。

网友E:
没有钱,所以一直用的是便宜的白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钱,所以一直用的是便宜的白钢刀,

能告诉我您的机器型号吗?好像是CNC的?

网友F:
家用小床一定要用好刀。除了键槽刀,我基本不用高速钢,全用钨钢的,转速,不一定很高,6mm上180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小床一定要用好刀。除了键槽刀,我基本不用高速钢,全用钨钢的,转速,不一定很高,6mm上1800就行。

您的钨钢刀是单纯的整体钨钢刀还是镀层刀?我用16V尝试过6个的镀层刀切45钢箱体内壁精铣。
50X40X10的45钢坯料,半成品系50X40X10,箱体规格45X35X7.5.粗箱体分15次每次0.5踩入,以16键槽刀碾好后,每边留了10丝余量,之后试用6的镀层钨钢刀在2200RPM极速下运转,背吃刀7.5顺,逆分别试做,两把刀镀层完全脱落,仅做好3个件。不知您可有方法纠正?

16V是固定在一个顶面打孔攻丝的重超百斤的废旧保险箱上的,保险箱下还定了两条枕木。主轴跳也查过,在2丝内,按理,整体刚度不应该震刀的,恐怕只有钨钢铣刀由于转速不足造成的了。
不知您有什么方法帮我防止这种境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钨钢刀是单纯的整体钨钢刀还是镀层刀?我用16V尝试过6个的镀层刀切45钢箱体内壁精铣。
50X40X10的45 ...

主轴跳2丝,貌似大了点,还不如电主轴跳动小。可能手摇进给的负荷太不均匀,钨钢受不了了。还有可能你的钨钢刀镀层太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钨钢刀是单纯的整体钨钢刀还是镀层刀?我用16V尝试过6个的镀层刀切45钢箱体内壁精铣。
50X40X10的45 ...

是整体钨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跳2丝,貌似大了点,还不如电主轴跳动小。可能手摇进给的负荷太不均匀,钨钢受不了了。还有可能你的钨 ...

不是上下跳哦,是径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整体钨钢刀。

这等说,改日我去弄一批整体钨钢刀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跳2丝,貌似大了点,还不如电主轴跳动小。可能手摇进给的负荷太不均匀,钨钢受不了了。还有可能你的钨 ...

的确是手摇的。当时我的钨钢刀是台湾HYC HRC55级别 6的镀层钨钢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您的机器型号吗?好像是CNC的?

25LV改的。改好以后也没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