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款GPS

楼主(2013-08-13):
CRIUS CN-06 V2.0 GPS 接收机 U-blox GPS模块 可存参数 有源天线

商家说:

V2.0相比V1.0版主要有几方面的改进:
1 更大的有源陶瓷天线,25×25mm,自带二级LNA低噪音放大器;
2 板载参数保存IC,断电后可永久保存配置参数(6M模块因成本定位无此功能);
3 UART接口带有EMI保护设计,RXD端口可完美兼容5V电平信号输入(6M模块本身仅支持3.3V电平信号);
*其中2、3项是其他厂牌的同级别产品暂时所没有的功能。

有用过的介绍一下

网友:
路过 先当广告看看

网友A:
参数没有怎么比较呢,信噪比?

楼主:
这是商家提供的参数,不知是否有用:

产品参数:
尺寸(mm):28(宽)×33(长)×12.5(高);
重量(g):16.5(不含线)/18.9g(含附带连接线);
固定孔孔径(mm):Φ3.1;
GPS模块:u-blox NEO-6M;
EEPROM容量:32Kbit;
板载接口:Molex 1.25mm-4Pin;
板载电池:SEIKO MS621FE 3V可充锂电;

包装内含:
CN-06 GPS V2.0接收机×1;
4Pin连接线(300mm)×1,与飞控连接的插头为4Pin杜邦插头,可方便更换线序,适应不同飞控。

楼主:
我看不出实际的性能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没有怎么比较呢,信噪比?

这是商家提供的参数,不知是否有用。

产品参数:
尺寸(mm):28(宽)×33(长)×12.5(高);
重量(g):16.5(不含线)/18.9g(含附带连接线);
固定孔孔径(mm):Φ3.1;
GPS模块:u-blox NEO-6M;
EEPROM容量:32Kbit;
板载接口:Molex 1.25mm-4Pin;
板载电池:SEIKO MS621FE 3V可充锂电;

包装内含:
CN-06 GPS V2.0接收机×1;
4Pin连接线(300mm)×1,与飞控连接的插头为4Pin杜邦插头,可方便更换线序,适应不同飞控。

我看不出实际的性能优势,所以要问问高手或用家

网友A:
就是6M啊,不过是线路板不一样罢了。他所说的电池,有的6M板也是有的。

至于5V UART,我不清楚别的板是什么情况,但也不过是加两个电阻就可以实现的功能,至于说EMI设计,EMI设计至少要加外壳屏蔽,必要处还要有磁环,主板上,本来6M模块就是金属壳屏蔽的,UART部分有EMI吗,没看见,即使有,至今我们还在用4根平行的导线做UART数据线,这还谈什么EM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6M啊,不过是线路板不一样罢了。他所说的电池,有的6M板也是有的。

至于5V UART,我不清楚别的板是什 ...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主要变化是在6M的基础上,加大了有源天线的面积和断电参数存储。可是价格却贵了很多,几乎翻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主要变化是在6M的基础上,加大了有源天线的面积和断电参数存储。可是价格却贵了很多, ...

我是不知道价钱,6M的基本性能就在那里了,经销商要是拿不出更好的信噪比数据证明比别的6M模块强,是不值得用更高的价格去买了。

网友:
我在用这个模块,但一直没有调通。单独接到电脑上搜星定位没问题,通过I2C转接板到MWC飞控后就没什么反映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回楼上,用I2C固件要注意协议、波特率和刷新率

协议可以用NMEA或者UBX,波特率可以38400到115200,刷新率可以5hz或者10hz

设置好I2C固件、GPS和MWC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用I2C固件要注意协议、波特率和刷新率

协议可以用NMEA或者UBX,波特率可以38400到115200,刷新率 ...

用在兔二上可以吧,不会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
新人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