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试拍和碰见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一直期待的飞狗云台的视频,感觉不错。

碰到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视频,59秒和3分钟左右较明显,其他时段也有,就是云台的横滚左右晃动,可以看得出地平线左右两端在不停的晃动。调整了电机功率(因为不算是震动果冻,调整后的确也没改变,就调回默认值了)和横滚电机的总感度,未见改善。
另一个问题就是,云台通电后,正面对相机,发现相机总是有点左高右低,调参软件的参数显示横滚姿态是0°,但是实际看起来左边高了1°这样,每次通电都会或高或低,不管是横滚通道接不接接收机都会这样,用小水平泡放在上面可看的出来,或者用尺子参照一下也可发现。调整初始姿态也没用
补充一点“视频有些地方是加速了的,为了让左右晃动看的清楚一些。

网友:
我靠,我们你的太厉害了,怎么飞得这么稳啊,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楼主:
顶一下,没人碰到横滚晃动么

网友:
新手飞过

网友(2013-09-18):
哥 ,是你的要求太高了
只有Z15能满足你了

网友(2013-12-29):
我的也有一模一样的情况,都发生在高速飞行,或者***下降的时候。

网友(2014-03-03):
太厉害了,飞机什么配置啊,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