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啊:又节约了GPS开支:APM 飞控 GPS 配置方法。

楼主(2013-08-13):
爽啊:又节约了GPS开支:APM 飞控 GPS 配置方法。
以前的其它应用留下了一个GPS、期望运用到APM飞控上
询问厂家得知俺这个GPS是u-BLOX家族的。比较好办。

找来u_center 软件和APM的3DR_UBLOX_cfg.txt文件

选择好 GPS 原来的波特率(38400)和正确的串口就能连接

然后导入3DR_UBLOX_cfg.txt参数文件,哈哈,这个GPS
就能输出适合 APM 飞控的 定位数据了。节约 GPS 开支咯。

网友:
弄MWC时 发现其只支持MTK  想改u-BLOX    有老外说可以改  正在看u_center镇么用

楼主:
来张照片,N多串口转换模块备用。

网友:
回去我也试一下。

网友A:
MWC可以用UBLOX的GPS!

兔子、MWC、APM都可用,注意接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可以用UBLOX的GPS!

兔子、MWC、APM都可用,注意接線即可!

能 导入配置文件,就能适应 N多 飞控。节约了。

测试了 40分钟,,漂移 在 5米 内。。马马虎虎。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 导入配置文件,就能适应 N多 飞控。节约了。

测试了 40分钟,,漂移 在 5米 内。。马马虎 ...

算法上更优化就能控制在更小范围内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本就是这么用的,APM支持NMEA和UBX,用哪种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 导入配置文件,就能适应 N多 飞控。节约了。

测试了 40分钟,,漂移 在 5米 内。。马马虎 ...

厲害了!40分鐘,飄移範圍五米內,
我的所在地是都會區,受高樓影響,可能會標移到1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了!40分鐘,飄移範圍五米內,
我的所在地是都會區,受高樓影響,可能會標移到100多米!

空旷的地方漂移较小。

:天域视觉 至少要有100度 的角度。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可没时间,真奥脑。

网友(2013-09-12):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B:
导入3DR_UBLOX_cfg.txt这个是对GPS芯片进行刷写吗?这样GPS输出格式就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入3DR_UBLOX_cfg.txt这个是对GPS芯片进行刷写吗?这样GPS输出格式就改变了?

是的 哦。。最好 导入前 先导出备份当前GPS配置

并且 存文件 保存。。。

网友:
高手干的活,我们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