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炸机摔坏了视频接口,有修的吗?

楼主(2013-08-13):
一次电机堵转炸机 ,GOPRO3摔坏了视频接口,不能接图传了。有会修的吗?求助!QQ494400252

网友:
我只有镜头修,呵呵,镜头坏了找我

网友A:
我的是电源坏了,开不了机,有谁会修么?qq13145103

网友:
帮顶下,期望高手出现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看看,把线焊出来就行了,把原的的座子焊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先自己琢磨一下,万用表+电烙铁。如果自己来不了,就找就近的电器维修店都是可以的。这种修起来都非常简单。

网友B:
lz出吗 我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源坏了,开不了机,有谁会修么?qq13145103

你的Gopro电源坏了修好了吗?我也坏了也想找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Gopro电源坏了修好了吗?我也坏了也想找人修

还没修呢,不知道去哪里找人修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早知道 应该及早换成L型的插口  现在只能找修手机的修的  更换MICRO HDMI接口

网友D:
我的摔坏了,镜头外面玻璃碎了,开不了机

网友:
去手机修理店看看 一定能修的

网友E(2013-10-07):
回收旧彩电冰箱 洗衣机 坏gopr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摔坏了,镜头外面玻璃碎了,开不了机

我们可以合并一下。我的QQ:4944002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收旧彩电冰箱 洗衣机 坏gopro

你出多少钱收?我的QQ:4944002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出吗 我收

你出多少钱收?我的QQ:494400252

网友:
我可以帮你修、给你换原装位视频孔  联系我30829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