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60步进用多少电压的?

楼主(2013-08-13):
给步进配的电源是48V的,没问题吧?步进很热呢

网友A(2014-01-08):
多热啊.测了吗.80度以内正常.我也要给60步进配48V呢.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调节范围.10%左右.

网友A:
想降压的多些可以用dc-dc模块.yds512,yds812之类的.每轴用一个模块.电流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