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飞控磁场干扰的一个想法,请高手进来讨论

楼主(2013-08-13):
飞控很容易受到电调、电机等大电流设备产生磁场的干扰,从而严重影响飞控的稳定;好多前辈贴子说把线双绞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这里提出一个新思路,请各位来讨论一下:我查了磁场屏蔽的相关材料,发现用镀镍钢带等高导磁率的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磁场,如果是这样,可否在飞控和电调等大电流设备之间加一片镀镍钢带,解决飞控受其它设备产生磁干扰的问题?镀镍钢带有0.1MM的,重量也不会有多少。

网友:
飞控被磁场干扰,是指飞控上的罗盘被干扰了。CPU之类的又不怕磁场干扰。

你把磁场屏蔽了,罗盘就没有用了,没有罗盘的飞控怕个屁磁场啊。

楼主:
哈哈,是我写的不清楚,还是你没有理解了?

网友:
你确定磁场可以用高导磁材料屏蔽吗?拿个铁罐子(或者用你说的材料做一个容器),里面放块磁铁,外面会吸不起大头针?

楼主:
我不能卖材料的,只是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用高导磁率的东西隔离电调和飞控!
最简单办法是将电调用矽钢片或薄铜片盒子屏蔽,同时电机线远离飞控;

俺以前的750有刷电船也是这样干的:直接用铜箔将电机舱(电机和电调)舱壁贴满,电机外壳和电调的电源负极连接到铜箔上;电池与电调的电线用直径6mm的屏蔽电缆,屏蔽层也与铜箔连接,铜箔还与船舵(铝合金)的连接;
9几年的时候可不像现在,只有有刷电机可用,还得自己改造;有刷电机的干扰可厉害啦;通过上述手段,没出过啥问题哈;那阵的付德巴接收机都是全分离元件的....

网友:
我想问下 用那种铝箔胶带 把设备包住只留出天线 是不是不容易干扰啊?

网友:
EMC/EMI是要搞清楚的!即使你全部用磁屏蔽,还有电机的,电调的噪声会通过线传导进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用高导磁率的东西隔离电调和飞控!
最简单办法是将电调用矽钢片或薄铜片盒子屏蔽,同时电机线 ...

正解。专业人士也是这样答复的,不过如果大面积的锡箔和电源负极接通的话,还是有点怕怕的,万一哪天裸露了一个正极什么的。

楼主:
下面是查到的说明和图,不能复制,只有用图片转了。

网友:
看了图,原来是磁短路的原理。姑且不考虑屏蔽效果,这类的材料,本身对地球磁场也会产生作用,从而对磁传感器产生干扰:想像一下,工作在一个扭曲的地磁空间里,能有准确的定位么,即使经过校准消除了影响,哪天,某根线动了一下,又要重新校准了。

网友:
罗盘最容易收到干扰。把它独立出来远离加屏蔽就好了

网友C:
我早试过了,不过是用的铝箔和铜镍网(电脑里多见),这些某宝都买得到。先把电源线先双绞,然后包上铝箔,再包上铜镍网,不留出缝隙,没接地,也没必要,接地是对付电磁干扰的,单纯磁场干扰只要包严实就行,我可是用在8旋翼上的,这下你明白效果了吧。还有一种磁干扰情况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920

楼主:
楼上的贴子以前就看过,好象没有看到你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贴子以前就看过,好象没有看到你说的方法。

帖子里的是针对兔子的,剪电压检测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专业人士也是这样答复的,不过如果大面积的锡箔和电源负极接通的话,还是有点怕怕的,万一哪天裸露 ...

汽车就是负极撘铁的,不怕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C:
我早试过了,不过是用的铝箔和铜镍网(电脑里多见),这些某宝都买得到。先把电源线先双绞,然后包上铝箔, ...

想学习一下,可你的帖子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