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5条线怎么插。华科尔的12S控;vbar pro

楼主(2013-08-13):
华科尔的12S控,vbar pro

=====vbar pro===============
就下面这5个通道舵机链接线不知道插在12S哪个孔

channel 4-通道
rudd/aux 2 -辅助
Aileron-副翼
elevator-升降
--------------------------------
sensor-传感器

=====12S控=================
ELEV
AILE
THRO
RUDD
GEAR
AUX1
AUX2
AUX3
AUX4
AUX5
BAT
===========================

早几天在模友那花了差不多几千元买了架700E,但是不会插这5条舵机和控的链接线,问了卖家他也不会。麻烦模友们帮忙研究下怎么插。谢谢!

网友:
楼书估计没详细看过遥控器的说明书,除了基本的ELE升降/AIL副翼/RUD方向/THR油门以外,每个遥控对通道(螺距、感度)的指派不是确定的,所以,如果不是使用华科尔同样的遥控器,基本无法确定一些连接是怎么接的!看看说明书,说明书什么都有的!!!!

网友A:
channel 4-通道-------------我们使用120度斜盘,这个通道是闲置的!

sensor-传感器--------------不使用VBAR定速,貌似也是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nel 4-通道-------------我们使用120度斜盘,这个通道是闲置的!

sensor-传感器--------------不使用 ...

谢谢! 我等下测试下

请问下我这样插舵机线对了吗 橙色下 红色中 灰色上 如果插错了接收机会不会烧毁?

楼主:
通道线插在接收机上正反插都能亮灯 动了摇杆飞机上的舵机不动

网友:
我是来围观高富帅的

网友:
华的接收真的是比较少人用来飞直机。不过貌似中山哥懂,果断要电话咨询他!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