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DJI技术,NAZA-H能像M一样,松杆自稳吗?

楼主(2013-08-13):
NAZA-M,多旋翼飞控,姿态和GPS模式时,控杆中点对应机身姿态0度,控杆端点对应机身35度,这几乎就是自稳自救功能。这意味着不管在什么飞行状态,即使是乱飞,万一出现看不轻清姿态,只要油门和高度够,松开控杆就能稳定在空中,就能自救。
本人知道带GPS的NAZA-H,空中悬停定了很多,甚至脱控都可以,不像只装了三轴陀螺仪的要不断碎杆修正。
但本人不知道NAZA-H有没有上述的自稳自救(非3D情况)这个功能?看完整篇NAZA-H说明书,也没有找到明确阐明有这个功能的文字。
实际有没有这个功能,我的理解只要知道飞控里面有没有水平仪或起到水平仪功能的传感器就行了,水平传感器能感知机身是否水平,在俯仰横滚中位时就会不断修正,直到把机身修正到水平为止。
我这里还是给一些条件吧,省得前提条件不清晰。我一是指,始终在GPS姿态模式时,有没有自稳自救功效?
二是手动模式下,看到危急,切换到姿态模式,是否能自救?已经处于什么角度能自救,什么角度就无法自救?

网友A:
可以“松杆自稳”

网友B:
二是手动模式下,看到危急,切换到姿态模式,是否能自救?已经处于什么角度能自救,什么角度就无法自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松杆自稳”

谢谢回复!

主题里还有一个问题,GPS姿态模式下,控杆端点对应机身多少角度?  一,有没有这个功能?二,若有,是多少度?可否设置该角度?

楼主:
看来没有这些功能!!!!   如果有,DJI早进来回答了,趁机做做广告。没有,才沉默的。

网友(2013-09-15):
摇杆端点应该是45度吧,角度不可调整,最大4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是手动模式下,看到危急,切换到姿态模式,是否能自救?已经处于什么角度能自救,什么角度就无法自救?
...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倒飞也能松杆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