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停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3):
今天中午飞S800大概十分钟,结束拍摄任务。
下降到20米左右时发现一电机停转S800有抖动下降速度加快快到地面时我推大油门S800打转。
落地还算可以,只是飞机倒了没有损失,多亏悟空给力啊。
再启动电机每个都工作,这是怎么回事。
高手指点,大疆售后能解释吗?
是因为温度过高吗?

网友A: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落地后从新掰杆起动又正常了是吧?---电话联系,我告诉你详情和处理办法!13505594848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落地后从新掰杆起动又正常了是吧?---电话联系,我告诉你详情和处理办法!1 ...

帮忙把解决方法也发出来吧!

我觉得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忙把解决方法也发出来吧!

不是电调过热保护,三言二语说不清楚,有类似情况的模友可电话联系我!

网友:
解决办法发上来共享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调过热保护,三言二语说不清楚,有类似情况的模友可电话联系我!

老师的电话是多少,我也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
关注,究竟啥问题,可以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啊

网友:
这位汪老师,每个想知道的人都给你打个电话么?
麻烦把大致情况发上来给大家说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调过热保护,三言二语说不清楚,有类似情况的模友可电话联系我!

你还真的想每个人打电话问你?

网友:
有iosd嘛?有的话可给大疆看看!

网友:
弄的这么神秘,分享下解决的问题吗

楼主:
大疆~
给个官方解释呗

网友: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昨天我的一个电机也停转了,同问。

网友:
尊重知识产权,纷纷致电!

网友:
哇,注册快两年的列兵啊!

网友:
清理下触点

楼主:
大疆技术
这种情况需要返厂吗?

网友:
根据DJI的动力配置,S800电机电调功率余量是足够的,一般情况下不至于过热保护。但是带任务负载以后动力余量不足,大家都懂的。就最近我亲身经历遇到的几起事故来看,动力系统故障是S800摇摆坠机主要原因,其次是飞控程序与硬件平台的兼容性问题,这里我就不想说飞控了,重点说说动力问题。S800动力系统一直以来都有很大诟病,DJI最初设计为可拆分构架很有创意,目的为了便携运输,但是拆分的代价就是电器插接件有寿命限制并且增加了安全隐患,接触不良的后果大家懂的。加上S800电机和桨的质量问题,高转速环境下产生的震动足够对力臂脆弱的插接部位造成严重影响,这还没考虑实际飞行中受乱流影响螺旋桨产生震颤的极端情况。我的机架从来都是装好就不拆分的,上次因为意外坠机后,拆开检查期间发现,所有力臂4条金插针的触点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痕迹和电腐蚀痕迹。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S800的力臂安装到位并锁定到脚架后,分别握住相邻两根力臂左右拌动,可以看到力臂真的能被左右扳动,力臂插接部位的间隙明显在改变,这意味着什么,你懂的。除此以外,6个力臂的动力输出是否线性均衡,电机和桨的工作效率是否一致,都是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在我的机架上,M1的无风悬停转速总是比其它几个力臂偏低很多,大概在5000转样子,而M6转速快接近6000了,其它大概在5300~5500不等。每次测量都是取平均值。最后的无风悬停测试的结果印证我的推论,M1效率高,且电机温度最低,M6烫手,其余电机温度在45度左右。

网友C:
請問OK100大哥,您點出機架及電機等問題了,那有什麼法子可以改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OK100大哥,您點出機架及電機等問題了,那有什麼法子可以改善呢?

DJI后来新出的EVO V2力臂相比以前旧版本S800力臂,内部线路换成硅胶线,整体强度和刚度明显好很多,但是强度提升后也更容易传导高频震动。不知道是个案还是大家都这样,我的仔细观察了新版S800力臂,感觉做工质量相比旧版本略显粗糙,特别是力臂插针的做工质量有待考究。力臂插到中心盘上都能扳间隙来。以前很早有魔友提出供电系统的沉余优化方案,我觉得是可取的改进措施,可以暂时解决因S800震动大导致接触供电不良的情况。但S800最大的硬伤还是安全负重能力,由于富余动力不足,大家都说7kg是极限,根据我计算的结果是6.5kg以内才是安全的。无奈,以前装收放脚架后起飞重量超过6.8kg,明显飞起来很吃力,后来为了安全还是换回普通脚架了。

网友:
感恩您的解釋,把重點帶出來了。
謝謝您。

网友:
触点接触问题

网友:
风大,,动作幅度大,,以至于瞬间无接触,电机停转

网友:
羡慕啊  木有S800  想打个电话都木机会

楼主:
我飞的那天没什么风
电机是在降落到20米高的时候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