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损坏,改造问题

楼主(2013-08-13):
这个电池新买的,随飞机飞上天之后,自己傻了。后来的情况大家都清楚,炸机了。由于存放电池地方,有个螺丝钉,挂着电池了。在落地的那一瞬间,超重使电池刮破了皮,具体是否损伤不太清楚。
我就装在机器上,测试是否运转,当时好用,点击能正常工作。再后来,我又更新了装备换好小子900,但是发现电机转不动,以为没电了,就去充电。冲完电,还是之前的情况。油门很不稳定。并且在高油门,电机运转时间很短,就停止工作。把油门放到最低,再启动,电机可工作,但一会儿又停止工作。

后来,我用低压报警装置去测,发现总电压只有9.4V.第一节电池电压报警显示为0V,其他两节为4.7V左右。

我想如果有一节电池,有什么补救措施没?如果坏掉的了,这个还可改装不?

电池外观具体情况如下:

俯视角度:

楼主:
图片压缩后,效果真心不好看

网友:
还是先把衣服脱了吧。

网友:
基本可以断定破皮的这一节挂了,没起火是楼主的运气

网友:
啊,狮子电池

网友A:
拆掉一片,变成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一片,变成2S

改装的时候,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
4.7也逆天了

网友:
如果有几块坏电池的话还是可以重装一块好电池的,所以以后有坏电池也不用扔掉了啊。

网友:
我有块电池也这样了。 比你这个好点, 电芯能看见 ,没炸到,  好在电压稳定, 用纤维胶带裹了一层, 继续飞!!  也是狮子!!! 狮子无敌!!! 便宜实惠!

网友:
狮子用户撸过。。。。。。。。。。。。。。。。。

网友:
我的比你惨啊

网友(2013-09-19):
改装的时候注意别短路了。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这电池危险了

网友:
拆了做控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