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舵机求推荐

楼主(2013-08-13):
要便宜些的,主要是用来练习的,本人低手,谢谢各位前辈。
请问恒吉752行不?

网友:
752用过,一般飞行及一般3D还可以

网友:
现在的新人都用500练习啊,膜拜一下。

网友:
想便宜,用power hd的我记得是1211还是什么,几十块,特别大扭力,唯一不好的是模拟的,但是很顺滑,虚位基本看不到,反正我的7个都没有虚位

网友A:
我看的是春天s3481。数据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是春天s3481。数据不错的

春天的舵机质量行吗?

网友:
就用ds515 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天的舵机质量行吗?

群里面他们说一直都在用这个啊。用了好几年。应该不错

网友:
建议直接上ytDS610标准版舵机,通用性强,性能也很好,以后可以接上上550和600,这样舵机具有统一性,500,550,600的备用舵机也只要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舵机损坏,舵机齿轮,马达也可以换来换去,日后维护成本会降低很多,不用备用很多型号的舵机了。

网友:
性价比的话752还可以,ds515价钱就高了好大一截

网友:
如果是有副翼的飞悬停航线练习可以用JR539标准舵机,力量大,便宜,但要改一下侧板。我用来飞悬停航线很好用。

网友:
牛X啊   我还是450练习

网友:
Ds515夠用了
不須要標準舵机。用於425机太大太重

网友:
便宜舵机还是不要上500的好,风险大

网友:
Hitec 5245MG 舵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