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升级3.16后GPS无法定位

楼主(2013-08-13):
NAZA-M-V1
版本3.16
飞越680
起飞3KG
姿态模式很稳
但是GPS模式很不稳定
在室外已经做了GPS校准,也做了高级校正,红灯不闪了才起飞,求解

网友:
还要校准遥控器、指南针校准、IMU基础和高级校准,据说还有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解决了。。接收机不知道怎么丢码了,重新对码OK了
但是GPS定点很糟糕

网友A:
很多人都反映升级后GPS模式漂得厉害~~因为我还没升级,不能直观的感受是怎么个漂法!!看看校准一下指南针能不能稍微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都反映升级后GPS模式漂得厉害~~因为我还没升级,不能直观的感受是怎么个漂法!!看看校准一下指南针能 ...

乱飘!跟1.8的时候没得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都反映升级后GPS模式漂得厉害~~因为我还没升级,不能直观的感受是怎么个漂法!!看看校准一下指南针能 ...

早上在小区定点了当时风力4级左右不定,定点很稳啊虽然不是钉子一样一动不动,但是小区GPS信号不好6颗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上在小区定点了当时风力4级左右不定,定点很稳啊虽然不是钉子一样一动不动,但是小区GPS信号不好6颗星
...

那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乱飘!跟1.8的时候没得比

昏!!你这样,记下所有的参数,你都手动重新填一遍!就像新装机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昏!!你这样,记下所有的参数,你都手动重新填一遍!就像新装机那样

不是,就是GPS飘,姿态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不错的啊

是的整体V2非常不错,DJI做工很帮,现在期待IOSD MINI 上市倒是搞个玩玩关键价格很亲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整体V2非常不错,DJI做工很帮,现在期待IOSD MINI 上市倒是搞个玩玩关键价格很亲民!

300多嘛,那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GPS飘,姿态还不错

有模友重新手动输入全部数据后,就解决了!!你试试嘛,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接收机不知道怎么丢码了,重新对码OK了
但是GPS定点很糟糕

晕 那你是怎么校准GPS的?
注意看这条信息

网友:
磁罗盘必须校准才能摆杆

网友:
你的问题就是没有校准磁罗盘,必须到室外,切模式开关8次,校准水平及垂直罗盘后就可以正常解锁了。

网友:
黄红交替是指南针模块要校准啊,另外你看看调参软件里面“智能IOC”是否可以勾选关闭重新打开调参软件看看是否还是勾选状态。

网友C:
请教,在室外做指南针校准,在拨动7次后,横向转圈,绿灯后,是否还需要拨动7次,然后再竖着转圈??

网友:
每次飞之前都校准一遍磁罗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在室外做指南针校准,在拨动7次后,横向转圈,绿灯后,是否还需要拨动7次,然后再竖着转圈??

不用再次拨动开关,变灯后,机头向下接着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再次拨动开关,变灯后,机头向下接着转

是的,说对了,我是鸡头对着上面!!错误了哇!!

网友:
紅燈不閃了才起飛,又說定不了位茅頓阿!
V3.18固件已經有不少案例會飄的了,多飛幾顆電池又正常了
會發生通常是第一顆電池,第一次起飛

网友E:
我的也飘不知道如何解决特别是打方向的时候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飘不知道如何解决特别是打方向的时候飘

是不是像我這樣飄~請參考我發的文看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603&extra=page%3D1

网友:
很多人看升级说明相当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