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贴,请教各类拨动摇杆的指法。

楼主(2013-08-13):
对于
遥控器
的拨杆,请问各位大侠,在两只手的指法上,有没有哪一种方法相对标准和容易操控一些呢?比如拇指和食指二指禅的捏法。
有没有专门的帖子讨论此问题?
虽然,每个人的习惯指法有差异,但对于新手来说,如果有一种相对科学和易控的指法,可能从一开始就可以养成较好习惯了。。。

网友A:
良好的习惯和标准的做法应该是拇指和食指捏着遥控杆,目的是做动作精细好控制

网友B:
二指容易,单指较难,需要多练。
若为练习,建议单指。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C:
我感觉单指更加自如,两指精准一些。所以我左手用两指,右手用单指。

网友D:
感觉捏指法好些.

网友E:
捏捏更健康!!~~~!!

网友F:
开始练习还是两指比较好,熟练了,指法随时变化,如飞F3P,指法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G:
这要看你用日本手还是美国手,我是用美国手,所以用左手用姆指,右手用两指

楼主:
我美国手,目前右手是两指,左手算一指半。呵呵

网友H:
美国手。两边都是一指半!!

网友I:
以前不懂用单指 后来又用两指 我见大师级别用2指 所以就用了 不知哪样好

网友J:
两指控制准确,单指容易滑杆。

网友K:
只要是自己用得舒服,那種指法都沒問題,適合自己就好了,沒必要學人家的.

网友L:
我是两手都拇指单指操作,而两手的食指在熄火开关,大小舵附近,准备随时调换。哈哈哈

网友M:
我右手油 双手都是大拇指 习惯了 感觉捏的 捏不住

网友:
二指禅吧

楼主:
左一指半,右二指,美国手。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单指更加自如,两指精准一些。所以我左手用两指,右手用单指。

你是个人才··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你是个人才··

Kyle Dahl也是这样的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Kyle Dahl也是这样的手法

我只知道油王的手法跟我一样  国内王周海也跟我一样,王周海还是日本手! 我也是日本手! 嘿嘿··

楼主:
呵呵。。。看来手法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