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豹2A6托带轮改造+负重轮挂胶+双齿驱动改造+其他零星改造(含视频)

楼主(2013-08-13):
三个月前从坛友那里收了这台VS豹2,接下来就开始了自己的折腾之旅。车子买时后驱动轮已经挂了一个了,回来在地上跑了下,不是一般的失望,所谓的2013版2.4G还是三档速度,还没有我手里的号手M1好玩(至少是比例控制),声音更是单一,只有怠速声,而且没法调节声音,简直是噪音。忍无可忍,决定改电路,由于当时对于电路知识一窍不通,也没想着改的很好,当时看到有改恒龙电路的,所以从坛友那里收了套恒龙电路,在自己的摸索和坛友的帮助下,最后终于改好了,但是由于驱动轮少一个,也缺拼接履带,所以只能听听音效,没法跑,刚开始听恒龙的音效挺好的,怠速声和行走音效都有,貌似总共有4段音效,不过后来听的时间长了也就够了。后续又改了悬挂,改了机枪,加了LED散光炮,改了拖带轮,负重轮挂胶,将驱动轮改成了双齿。
1、悬挂就不多说了,很多坛友改的都比我好。
2、机枪的改造我是直接买的光纤,没找到坛友说的透明流道,自己手工不行,也感觉麻烦,所以就直接买了直径差不多的光纤直接装上了。
3、LED散光炮。

滚子和钻头
4、拖带轮的的材料就是轴承,固定柱用的白色ABS材料,自己手工加工,买了个钻头手工钻的眼,用于安装滚子和轴承,然后将固定柱和轴承粘到车体上,最后上漆。下面上漆后的效果,不过油漆的颜色貌似与VS原装的有些出入,我买的田宫的北约绿的油漆,不知道是否是上漆问题,我直接用刷子刷上去的。
=======================================================================================================
5、负重轮挂胶,我是直接买了一张1mm厚的橡胶板,然后裁剪成与轮子宽度相同尺寸的长条,周长小于轮子周长,最后用胶水把接头黏上,本来想直接套在轮子,后来装上之后感觉不是很牢固,所以就直接粘到轮子上了。
6、最难的就是改造这个双齿轮,为了搞到驱动齿和驱动轮,我等了两个多月。由于我原装的驱动轮挂掉一个,所以我需要一个驱动轮和两个驱动齿,开始的时候在代理那边订的,结果等了一个月都没弄到,后来也巧,在网上不经意间搜到有坛友在出VS豹2的行走套装,里面正好有两个驱动齿,驱动齿是解决了,但是还差个驱动轮,于是有通过VS群找坛友买个了二手的波箱,这样齐全了,等了两个多月的双齿终于可以改造了。
7、其他零星改造
音量开关放到原来固定车体的螺丝孔里了,正好合适。
用了下面的容纳五节电池的电池盒,用会员卡直接把上面的4节电池盒封死了。
接收机直接用双面胶粘到电池盒上了,把电池盒切开为的就是放恒龙的接收板的,现在正好放置电线和接收机天线。
8、请您欣赏(凑空出去遛坦克的时候拍点图发上来,待续。。。。。。)
9、拖带轮视频
10、坦克视频
最后感谢帮助过我的那几个坛友!!!

网友:
驱动轮为什么不用仿真的那种样式呢:)

网友:
VS是一条路走到黑。。老不改

网友:
VS要想活下去,只有出1:16的和恒龙竞争,1:24的豹子细节真的没有恒龙好

网友A:
不错啊。楼主你内侧的驱动齿,是用外侧那种直接上到里面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楼主你内侧的驱动齿,是用外侧那种直接上到里面去的吗?

从坛友那里拿到的配件,就是这两个单独的驱动齿,

网友B:
兄弟, 把地盘切了吧, vs的地盘是个硬伤,
我的豹儿切掉了地盘, 装了一块2mm的铝合金板,
你的机枪灯和挂胶做的真棒,双齿驱动也很好
vs原厂的波箱速度不快,体现不了豹儿的现代感

网友A:
轴承的规格是多少啊,再给个购买链接吧,我照着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规格是多少啊,再给个购买链接吧,我照着买。

托带轮的轴承规格是 603zz/3*9*4 直接去网上搜就可以了 我是按照VS原车上的假托带轮的尺寸买的 原来的直径大概9MM左右 我的最后算上挂胶直径大概10mm左右 不知道尺寸是否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把地盘切了吧, vs的地盘是个硬伤,
我的豹儿切掉了地盘, 装了一块2mm的铝合金板,
你的机枪灯和 ...

额 这个真没时间折腾了 等有时间了会考虑搞搞 不知道你的豹2进度如何呢

网友:
要是有1:16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真没时间折腾了 等有时间了会考虑搞搞 不知道你的豹2进度如何呢

没钱买材料了,因为还有很多想法,所以一直处于半完工状态,
玩是可以玩的,vs的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钱买材料了,因为还有很多想法,所以一直处于半完工状态,
玩是可以玩的,vs的速度太慢了

嗯 速度的确超慢 油门加到底还是慢 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不足 我只用了5节镍氢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速度的确超慢 油门加到底还是慢 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不足 我只用了5节镍氢电池

vs的齿轮比决定了速度只有那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的齿轮比决定了速度只有那么慢,

哦 其实本来就是玩具级别的设计 当玩具伺候得了

网友:
我也有一辆,当个静态不错

网友:
VS的还是有点小了。。。外观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A(2013-09-18):
引用 楼主:
从坛友那里拿到的配件,就是这两个单独的驱动齿,

现在外侧本来的驱动齿怎么才能拆下来,试着瓣了2下,感觉很紧,怕力量大了,会瓣断,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外侧本来的驱动齿怎么才能拆下来,试着瓣了2下,感觉很紧,怕力量大了,会瓣断,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

那个貌似搞不下来吧 胶上的 我买的配件就是两个单独的驱动齿轮 不含中间的驱动轮 然后直接装到原装驱动轮的另外一侧就可以了 不过需要事先加工下原来的驱动轮内侧 开个小沟

网友(2013-11-01):
看到手工活就忍不住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