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主电机不转

楼主(2013-08-13):
今天飞了两个电之后,主电机不转了,是到寿了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么?
每个电间隔至少5分钟。

网友:
是不是插头送了或那里虚焊了

楼主:
暂时没有工具检测,改天看一下。

网友:
嗯  检查信号有无输出

楼主:
检查信号有输出,电机寿命到了。
可是手欠,一激动弄短路了,结果MOS管烧了。

网友A:
电机不转老不好,怎么办?---多半是废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信号有输出,电机寿命到了。
可是手欠,一激动弄短路了,结果MOS管烧了。

再次慰问一下。节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慰问一下。节哀吧

2.3一个mos管,我卖了10个,到货后焊上因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转老不好,怎么办?---多半是废了 换一个就好了

狠狠的摔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接触不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