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打印机电机做的---触摸式磨刀机

楼主(2013-08-13):
废的老式打印机拆下来的电机

楼主:
用木地板料做个盒子。

楼主:
整体情况如下:

楼主:
下面这几个螺丝,都是电脑上卸下来的,分别接上打印机电机的三根电线。

按此键,慢速。

按此键,高速 。

同时按下,停车。

按这个键,也是停车。

楼主:
加一个主轴。

转起来,同心度很好。

楼主:
工地上捡的废切割片。

楼主:
磨磨刀刀试一试。

磨锯条,更是吃豆腐。

楼主:
简单装修一下。

哈哈,完工,高手们别笑话,儿童玩具而已。

网友:
废物利用

网友:
转速不低,起码2800RPM

网友:
不错,不知道那个螺丝连接的强度如何。

网友:
一定是从激光打印机上拆的  无刷电机

网友:
这种割片是不能磨侧面的,只能做切割用,侧面磨坏了飞出来很危险的。切记!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磨刀刀试一试。

加个罩子安全点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机的接线对应电机主板插座的哪个标记,分别是什么意思。我手头有两个这种。

网友:
我也有好多个 没转起来,楼主教下 谢谢

网友:
把1、2号线接24V正负就可以转了??

网友:
构思确实妙啊

网友:
这种割片不能侧面磨,飞出来很危险的。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机的接线对应电机主板插座的哪个标记,分别是什么意思。我手头有两个这种。

俺用的是原装插座,线头挨个试一下就可以找出那根是电源线。俺现在的东东已经完全封死在盒子里,看不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机的接线对应电机主板插座的哪个标记,分别是什么意思。我手头有两个这种。

其余的线头手指一碰,就会有惊喜,哈哈。

网友:
不错啊.废物利用

网友:
“加一个主轴”这是个技术难点。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2014-01-09):
砂轮越磨越薄,总有一天会碎的,保护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机的接线对应电机主板插座的哪个标记,分别是什么意思。我手头有两个这种。

我也有两个,不过是四线输出的,两条是电源线,一条接地的话就可以转,另一条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貌次楼主的是五线输出。

网友:
主轴怎么加的?怎么保证同心度?

网友:
下午去拆仓库那堆打印机去

网友:
一张图也看不见?

网友B:
用废硬盘一样,比楼主的好多了!

网友C:
玩可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D:
再装个亚克力罩子就完美了

网友E:
厉害,又遇高人。

网友F:
应该不是打印机上面的电机,这个是无刷电机还带驱动板,是复印件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