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问题求教,650pro、nazav2

楼主(2013-08-13):
小弟最近入魔,论坛潜水三月,近期购入x650pro原装机身动力改了1147碳桨,飞控nazav2,配h32d云台,黑狗3,dji图传,iosdII,t8控,7寸显示屏,现有如下问题向各位前辈请教:
1、用4S10000mah 电池(重量810g) 搭配上述设备,是否可安全稳定飞行?还是必须使用4s5800mah(重量500g)的电池?两种电池飞行时间搭载上述设备后大致各是多少?
2、对供电有疑惑,原机是1拖分5jst线,添加设备后,需要额外对云台及iosd供电(图传由iosd供),因此需要多加两路供电线,云台供电线改成jst插头,再将1拖5换成1拖9,由动力电供电是否可行?有何问题?
3、将1拖9插入iosd自带的xt60母头合并后再由公头插到动力电池上,那个iosd小细线电流负载是否撑的住? 还是说把1拖9的其中一个jst头改成xt60,插到iosd上供电,哪种更好?

感谢感谢!

网友A:
我感觉图传云台   独立供电会更保险一些,1300的3s或者800的3s也没多重!损失动力电来供电的话,个人觉得不划算!!最多没电了没图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图传云台   独立供电会更保险一些,1300的3s或者800的3s也没多重!损失动力电来供电的话,个人觉得不 ...

不知如果用动力电供的话与增加1300 3s电池独立供的飞行时间哪个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如果用动力电供的话与增加1300 3s电池独立供的飞行时间哪个长呢

我考虑的不是飞行时间长短!!而是出于安全考虑!!再长巡航时间也有快结束的时候。你想想,在保留最后一分钟电飞回来的时候,还有云台在抢你的动力电!!你知道快没电了,但云台不知道,它还在继续工作!!如果是独立供电,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考虑的不是飞行时间长短!!而是出于安全考虑!!再长巡航时间也有快结束的时候。你想想,在保留最后一 ...

喔 请问1300的电供云台和图传能撑多久呢?

网友:
我也想整一套这个,是不是买飞控回来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请问1300的电供云台和图传能撑多久呢?

这还真没测过勒,嘿嘿

网友:
我朋友是800的独立供电,还是能飞几块电池的勒

网友:
动力电不要做他用,图传云台单独供电减少干扰,

网友:
我的观点是,
飞机几百W的功率,而云台和图传总功率1W左右。
云台5分钟消耗的电量估计都不够飞机1秒钟多。
这1W相对于七八百W,是不是九牛一毛呢?
再者,独立电池给云台图传供电,无疑是给飞机增加负载。

楼主:
那是独立供还是动力供呢?有木有高人试验过的 另外全套配置加10000mah电池在安全范围内吧?

网友:
我的观点还是独立供电

网友:
独立供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轻干扰,加一块3S、800mAH的电池,也就几十克,不会对飞行时间造成太大影响。如果升级6S,也与图传系统的供电无关。还是独立吧

网友(2013-09-26):
找个套装自己正在考虑中,学习了

网友(2014-03-04):
支持降压供电,10楼说的对,航天飞行设备要独立供电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配置能稳定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