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主轴怎么拆

楼主(2013-08-13):
前些日子收到一个仪表车床前任已经将他该为卡盘,想拆开清洗却不知道怎么拆。请大神教一下。谢谢!!!!

网友:
法兰和主轴应该是丝扣链接的

楼主:
用管钳夹着主轴没把法兰久下来

网友A:
我是奔楼主名字来的

网友:
个人的方法是用一根比较软的金属棒,不卸下卡盘,金属棒对着法兰连接卡盘的螺母逆时针(面对卡盘)轻轻拷打几下,法兰连接主轴螺牙就会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奔楼主名字来的

因为是另一个三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