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设置

楼主(2013-08-13):
天地飞7遥控器模拟器设置。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搜旧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旧贴吧!

搜不到啊
是不是通道那些设置下就可以了啊。。还要设置那螺距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不到啊
是不是通道那些设置下就可以了啊。。还要设置那螺距嘛

螺距就是和油门一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不到啊
是不是通道那些设置下就可以了啊。。还要设置那螺距嘛

是凤凰吗?如果是的话,模拟器安装盘里有说明书。
对着天7的说明书看几遍就搞定了。

网友:
继续潜水就会发现了!

网友:
不用天地飞 帮不上忙

网友:
自学成才才记忆深刻

网友:
下面是主要的两点:

先按住MENU键同时打开遥控器电源进入系统菜单,这里有一项是设置发射模式的,选择“教练”。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按MENU键,有一项设置十字盘类型的,要设置为“普通”

网友:
頂!這個得頂的!

网友:
关机情况下,先按住MENU键并打开遥控器电源,进入系统菜单,向下翻里面有一项是“模拟”,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遥控器,这时控上面的信号灯就灭了,可以练了

网友:
多潜水搜贴有答案的

网友(2014-03-09):
谢谢各位大侠耐心指点,我在这里也学习了!!!

网友:
跟着介绍

网友(2014-05-15):
学习留名,也在飞模拟中。

网友(2014-06-29):
我也是天7,就是连不上电脑,好像电脑无法识别控,郁闷的很啊

网友B:
希望老鸟帮忙……

网友C:
我的天7可以 忘记这么设置了

网友D:
希望老手讲,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