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杯具了,NAZA的多功能模块电源接反了,结果

楼主(2013-08-13):
结果:闻到一阵焦味,马上拨电源,一检查,发现流了一点液体出来,用纸擦干净,放一下,再接上,竟然可以使用。但很担心,日后使用过程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到底需不需要重新买一个新的,或者买去保修一下。

网友:
电容爆浆了吧,换一个电容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发回去修修吧

网友A:
流出液体了,也怀疑电解电容爆了。电容一般是保护板子的,要是电容烧了,一定要换了电压/容量一致的电容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流出液体了,也怀疑电解电容爆了。电容一般是保护板子的,要是电容烧了,一定要换了电压/容量一致的电容再用 ...

电源板的电容电压容量就高不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的电容电压容量就高不就低

是的。只要体积合适,大一些好。

楼主:
不太懂,发回去也不知发给谁,而且太麻烦,干脆于用一段时间看看,如果没什么事就这样将就用了。

网友:
电解液会腐蚀线路板,要马上拆出来清理一下

网友:
楼主好歹也上个图给给大家瞅瞅

网友:
应该就是露在外面的那两个电容吧?

网友:
换一个也挺简单的,先看一下烧坏的参数,然后去电子市场按照同样的参数买一个焊接上就行了,注意正负极

网友:
爆浆的话 要拆开 用无水酒精清洗 或者乙醇  清洗板子后再换电解电容 ,否则隐患大大的,不可带病上天。切切……

网友:
建議還是送修吧!別自己修,雖然可以用但不保證是正常的,多軸是飛上天的出了問題?炸機事小
砸到人就慘了

楼主:
好的。接收大家的建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掉下来损失就大了,再不行就换一个新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