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V120D02S的尾巴漂?还有120的西装?

楼主(2013-08-13):
今天咨询了聪少,请教他这小机的尾巴向右慢慢飘逸是怎么回事,他否决了关于感度导致的尾巴飘逸,
他说和集体螺距有关,需要降低集体螺距,我纳闷了!!!!我用12S飞,悬停状态尾巴10秒左右向右漂移5度,需要打左舵修正。

请楼下大神,补充解释,

另外关于看到有人得120穿上漂亮的西装,说出自聪少,但问他,他说没有。。。。。是否能推荐个出处好想要啊

网友A:
这个也有可能是尾舵中立点问题,把尾控制杆旋出一点试试(减少中立点的右旋补偿量)!

PS: 不断左旋通常也是中立点问题或是油门不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有可能是尾舵中立点问题,把尾控制杆旋出一点试试(减少中立点的右旋补偿量)!

PS: 不断左旋通常 ...

但愿如此

网友B:
有可能是尾舵机挂了!我昨天炸机后就出现尾吧飘的问题!用另外一个旧的试了下问题还是一样!后来果断上DS37!舵量70,感度60!锁的死死的!

网友:
一直没有把02S 调好的路过~~总结4个字:小鸡难搞!

网友:
120 还是不错的jj 慢慢调就好了

网友C:
集体螺距有问题也不奇怪,前提是油门曲线没问题。反过来也一样。看不到机器,这就只能是N种可能之一。你这么问,能答中,给你解决问题也得需要运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愿如此

是会这样,这算调得好的了……

如果是每摔过的02s,飘的问题尝试下调整螺距,有的时候是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体螺距有问题也不奇怪,前提是油门曲线没问题。反过来也一样。看不到机器,这就只能是N种可能之一。你这么 ...

上手就飞600的我,基础很差,停飞一年,重新入魔弄了架小飞机,还真是和大机的调整略有区别,没有循环螺距,没有锁尾感度。

由于飞机到手才几天,悬停了几次,之前尾巴一直慢慢向右漂移,于是做了小调整,感觉120悬停时候用直线油门曲线,转速大根本没必要,于是60%下分别降低了5-7点油门,尾舵拉杆也旋出增加了补充角度,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飘逸的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体螺距有问题也不奇怪,前提是油门曲线没问题。反过来也一样。看不到机器,这就只能是N种可能之一。你这么 ...

很好奇,为什么和油门曲线有关系呢,,是由于尾舵机的速度和线性力量不够导致的的,一种弥补措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尾舵机挂了!我昨天炸机后就出现尾吧飘的问题!用另外一个旧的试了下问题还是一样!后来果断上DS37 ...

是否XINYU的D37,传说是需要改孔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XINYU的D37,传说是需要改孔是么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875&page=1&extra=#pid10609116  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XINYU的D37,传说是需要改孔是么

我改了金属的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金属的固定

,,,,,胶布!!!

网友:
先金属,后保鲜膜

网友D(2013-09-25):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金属的固定

请问这金属固定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金属固定哪里可以买到?!

在台湾买的

网友:
把机子放在桌子上按住机子加油门,看尾舵机是否偏移。

网友(2013-11-03):
之前我也遇到过,现在解决掉了,就是通过减小尾舵机中立油门补充量 解决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因为02s 尾撑很长,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对频后,十字盘并不是水平的!好像华的程序设置也是会自动补充下十字盘倾斜问题,现在我这02s 十字盘水平后,反而会像左后方飘
不知道是我调试的不好,还是什么,有过这问题的模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请问楼主:
V120D02S跟大机比,用来练悬停,哪个更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