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到最大也飞不起来,越是加油,尾越是向下。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2013-08-13):
新人入一二手450,加油到最大也飞不起来,越是加油,尾越是向下。是哪里的问题呢?

看下螺距状态对吗?
油门最低,-9

油门中间,0

油门最高+9

被副翼托住了,实际上还要八字些

楼主:
新手,敬请老大们指教!!

网友A:
副翼要放平,才是真正的螺距,你肯定是螺距小了

网友B:
螺距反了。重新设置。,。你现在是风往上面吹 当然把机身往地面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要放平,才是真正的螺距,你肯定是螺距小了

油低时为-9,最高时为+9
也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反了。重新设置。,。你现在是风往上面吹 当然把机身往地面压啦!

正确的应是怎样的呢?

网友:
正确做法是副翼与尾管或机身平行,然后测量旋翼的角度~~根据图片明显是副翼不平行~~~

网友C:
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入的?

1300元,无控,无收,其它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1300元,无控,无收,其它都有。

1300能收到这配置的鸡鸡,你真是赚了。亚托机身。。。60a电调加蝎子电机。这动力,老手都觉得暴力。
舵机是215加9257吧?
配置不错

网友E:
LZ是北 京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北 京的么?!

我是山东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0能收到这配置的鸡鸡,你真是赚了。亚托机身。。。60a电调加蝎子电机。这动力,老手都觉得暴力。
舵机 ...

锁尾,GP750+FUTABAS9257

您的眼好毒哇,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锁尾,GP750+FUTABAS9257

您的眼好毒哇,哈哈

gp750我也认得,我也有一个,比你新。哈哈。这配置1300,捡到白菜了。
这陀螺还可以,不会温漂,旋起来也很顺。就是抗震没现在的无副翼好,震动搞不好容易金鱼。

你这动力,满油的话可能螺距1度都能飞起来。检查下3个斜盘舵机对吗。不打副翼升降直推油门。3个舵机都往上升行程进度是一样的,斜盘是水平的。

还有普通螺距是-2  悬停5  9到12

3d和锁定模式  9到12    0    9到12

测螺距的方法你去找老帖子,有副翼测量有点麻烦。

网友F:
你确认电机没有转反?

网友F:
很多商家就是这样,第一次卖你好东西,第二次,呵呵,不说了,一说都是眼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750我也认得,我也有一个,比你新。哈哈。这配置1300,捡到白菜了。
这陀螺还可以,不会温漂,旋起来也 ...

螺距测过了,油最高时+9,油最低时-9

离不开地面,郁闷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电机没有转反?

转动为顺时针,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电机没有转反?

正时针转动,对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距测过了,油最高时+9,油最低时-9

离不开地面,郁闷哪!!

油门要过半才能起飞的。你有没有飞过真机?新手没练过模拟器,起来后是秒炸。

网友G:
从照片上看,最大正螺距太小,肯定不到9度,中点并不是0螺距而是负螺距。这种测量螺距的方法误差太大了,最好用螺距规测。一般情况悬停螺距6度左右,起飞要大于6度,同时要配合正确的油门曲线才行。另外“越是加油,尾越是向下”说明十字盘没有调好,要把最大正负螺距、0螺距时的十字盘分别调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很多商家就是这样,第一次卖你好东西,第二次,呵呵,不说了,一说都是眼泪。。。

我就是,第一收一个人的二手很好,第二次还收他的,眼泪哗哗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要过半才能起飞的。你有没有飞过真机?新手没练过模拟器,起来后是秒炸。

没有飞过真机,练过模拟器,全油了,飞机也离不开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照片上看,最大正螺距太小,肯定不到9度,中点并不是0螺距而是负螺距。这种测量螺距的方法误差太大了,最 ...

是用螺距规测量的,0度已经调平了,最大,最小时是否平,没注意,明天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螺距规测量的,0度已经调平了,最大,最小时是否平,没注意,明天看看。

你看看电机是几kv的。。。。。你用几s的电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正时针转动,对的吧?

从飞机上方看,大桨应该是顺时针转,那么电机应该逆时针。
不知楼主从哪个方向看,电机是顺时针转

网友:
汗 油们最低-9 怎么飞啊?风都朝上吹了啊
油门最低-2 中点 5 最高9 包你飞地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飞机上方看,大桨应该是顺时针转,那么电机应该逆时针。
不知楼主从哪个方向看,电机是顺时针转

从飞机的上方看的,大桨是顺时针转。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从飞机的上方看的,大桨是顺时针转。

电调做了油门校正没有啊

网友:
说一大推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

网友:
旋转方向正确的话,估计要么就是电机齿打滑,要么就是单向轴承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第一收一个人的二手很好,第二次还收他的,眼泪哗哗滴。

还说呢,我给单位采购的东西,11年的很好,用了2年才有几只出现问题,这次买了1W多的货,有的刚装就有问题,还有的过两天就出问题,整死人啊。。。同一个卖家的货。。。

网友K:
拍个视频看看就能直观的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做了油门校正没有啊

今天又试了下,估计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拍个视频看看就能直观的帮你了。

有时间拍下视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