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3-08-13):
请问,我用的NAZA LITE ,连接好后,前端2个
电机
是正常运转的,后端的2个电机“饥 饥 饥”的想响,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电调线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B:
請把電機、電調一個一個的對調檢查看看(往前面好的對調)

网友C:
后端的2个电机貌似没做油门行程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