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680 试飞 视频 出问题

楼主(2013-08-13):
如题 之前T牌800kv 电机11寸桨飞的觉得吃力 于是换了maytech 620kv盘式电机 起飞重量2.7kg
现在配置如下
电机:620KV 盘式
电调:30A DJI
飞控:DJI 悟空-M
螺旋桨:1260碳纤维
电池:4S 4000 40C

试飞 向左侧倾倒 损失两只桨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试飞视频

-------------------------------------------------------分割线--------------------------------------------------------------------------------
回家后把所有桨都卸了  上电测试电机 发现有问题 并且也录了下来 大家看看这是啥情况!
电机出问题视频

-------------------------------------------------------分割线--------------------------------------------------------------------------------

坛子里也有别的模友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也是用的DJI 30A白皮的那个电调 配盘式电机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24

网友:
电机油门不一致吧、

网友A:
楼主 你慢慢折腾把 你看我发的帖子就晓得我调试690是多么的艰辛。。。我也出现过你这样的侧翻 直接损失2对碳的。 升级3.16后 试飞全问题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慢慢折腾把 你看我发的帖子就晓得我调试690是多么的艰辛。。。我也出现过你这样的侧翻 直接损失2对碳 ...

我也准备升级飞控固件  对了 我一会上视频 是电机空转时发生卡顿问题的 看看 你有没有过.

网友B:
配置不合理  320kv 应该要6s 了吧

但帖子里2个kv 值不知道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升级飞控固件  对了 我一会上视频 是电机空转时发生卡顿问题的 看看 你有没有过.

难道他们说的堵转。。我的好赢铂金有个电调没劲  给油门怎么都到不到最高转速,百分之70比百分之百还大。。最后换了电调。,

网友:
楼主我的电机和你差不多  刚买来发现电机4中 其中有2个腻  停桨时间只有2个顺的是一致的   我就发回去换货了  还没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合理  320kv 应该要6s 了吧

但帖子里2个kv 值不知道如何理解

不好意思是620kv 不是 320kv 打错了

网友:
人品不好或是哪不细心。我也有个690机架的,安装飞行一次成功。

网友:
另外试飞的时候,要稍稍动油门,另外看这运动趋势去调整。

网友:
好像电机电调配合不好   有堵转啊!

网友:
zao  zao  早发现早治疗

网友:
有没有装的问题

网友:
LZ确认下电机的序号是不是跟NAZA说明书一致,因为飞越说明书跟NAZA的说明书刚好是反的,我第一次飞680也这个情况,看视频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电机有堵转啊!

网友:
电机赌转,换电调把电机拆下一个装在工作台上装上浆,用你所有的品牌电调来回加油试看那款电调不赌转,600kv盘式电机最爱赌转。电调可能不是好配

网友C:
翻了这么久怎么不收油,可能会把轴打弯。

网友:
过程反了,应该先视频2,后视频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了这么久怎么不收油,可能会把轴打弯。

油门是智能模式 当油门杆达到最低 电机也会怠速一会的 所以 不是我没有把油门降至最低